[求助] reference modle输出数据只有前面一部分

楼主(2021-11-17):
1. 我在reference model里面写了一个函数,是将transaction里每两个128bit的数据进行运算,最后得到的结果表示为一个128bit数据(outut_tr.data[i/2]=my_function(input_tr.data[i],input_tr.data[i+1]))。但是reference model的输出数据只有前面一部分,比如说输入有10个数据,输出应该有5个数据,但是只收集到了3个数据,这是为什么呢?(我进行了打印查看,reference modle接收的输入数据是完整的)2. reference modle的输入数据通过blocking_get_port.get拿到,输出通过analysis_port.write()发出去
3.scoreboard接收到的reference modle输出的结果又更少了(scoreboard最后可能只收到了1个数据这样...)

reference_modle的main_phase代码如下:
task my_reference_model::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my_transaction input_tr, output_tr;
  super.main_phase(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while(1) begin
    port.get(input_tr);
    output_tr=new("output_tr");
    for(int i = 0;i < 16; i=i+2) begin
       output_tr.data[i/2]=my_function(input_tr.data[i],input_tr.data[i+1]);
       $fdisplay(log_file_01, "%h", output_tr.data[i/2]);
    end
  end
  $fclose(log_file_01);
endtask

楼主:
不好意思endtask前面有一句phase.drop_objection,写漏了。我现在怀疑是不是for循环的问题,或者main_phase时间不够的问题?但找不出具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该怎么该

网友A:
有些没看明白,1.你可以把fdisplay打印的log贴出来吗?2.fdisplay处是符合预期的?analysis port 对端收到的数据不符合预期?write函数在哪里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没看明白,1.你可以把fdisplay打印的log贴出来吗?2.fdisplay处是符合预期的?analysis port 对端收到 ...

1.fdisplay 的log打印出来就是128bit的数据进行排列
2. 已经打印出来的数据都是符合预期的,但是后面少了好多数据。就是应该打印出来3000行,现在只打印了前面的1000行这样
3. write接收transaction放进队列里,然后以同样的方式for循环打印出来

网友A:
fdisplay就不对,是port.get拿到的数据就不够吧,拿到了多少数据加个收到多少笔数据的counter打印出来看下就清楚了,另外是你这个代码不可能时间不够,而且你这个objection间是while语句,根本没法正常结束

网友B:
这种问题,定位的时候肯定是首先打印出input数据,先确定输入的数据对不对,再看其他的。另外,楼上说的对,你的while是个死循环,这个main_phase是结束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isplay就不对,是port.get拿到的数据就不够吧,拿到了多少数据加个收到多少笔数据的counter打印出来看下 ...

我前面问题里已经说啦,我打印看过的拿到的数据是正确的,而且是完整的数据。我在port.get(input_tr)后立马通过$fdisplay打印出来的。我这个是有很多个transaction的,所以我选择了while语句一直接收和处理数据,并把处理结果发送出去。main_phase确实是无法退出,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不出你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也感觉不明白你的问题到底是啥,你说应该是3000,那你这个3000是怎么来的?你用我说的那个加个counter很好debug啊,phase的问题,一般被动接受数据的component不用objection机制,ben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你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也感觉不明白你的问题到底是啥,你说应该是3000,那你这个3000是怎么来的?你 ...

bench的结束机制在其他地方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你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也感觉不明白你的问题到底是啥,你说应该是3000,那你这个3000是怎么来的?你 ...

是因为我的输入是6000个,2个128bit最后通过运算结果得到一个128bit,所以最后输出是3000个128bit的数据,但是我现在只得到了前面的1000个128bit的数据,后面的数据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定位的时候肯定是首先打印出input数据,先确定输入的数据对不对,再看其他的。另外,楼上说的对 ...

我的input打印出来比对过,没有问题的。所以不知道输出这里怎么就是不对

网友C:
1.在sequence里面进行raise/drop objection
2.把sequence发的transaction num想个办法告诉ref model,不要用while(1)
3.fclose应该也不会正常执行,很难讲文件流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我的输入是6000个,2个128bit最后通过运算结果得到一个128bit,所以最后输出是3000个128bit的数据 ...

你的意思就是port.get预期要执行3000吧?是的话你就在port.get后加一个打印,看是否打印了3000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sequence里面进行raise/drop objection
2.把sequence发的transaction num想个办法告诉ref model,不要用 ...

是的,应该在sequence进行objection操作的,sequence不是我写的,具体的代码也无法看到。我的reference modle如果不进行objection操作就不发挥作用了,所以我才加的。现在我把reference modle的任务main_phase改成run_phase一切已经正常进行啦,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port.get预期要执行3000吧?是的话你就在port.get后加一个打印,看是否打印了3000次吧 ...

把任务从main_phase改成run_phase了,不在reference modle进行objection操作。现在仿真能正常退出,输出的结果也都对了,感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任务从main_phase改成run_phase了,不在reference modle进行objection操作。现在仿真能正常退出,输出 ...

你的port.get这个port是和什么port相连的没展示出来,如果中间没经过fifo存数据那出现你改了phase就正确了是完全说的通的,看不到这个信息就不继续讨论,这也是我昨天一直建议你打印port.get有没有真正的拿到数据,因为看你怀疑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1.昨天提了objection的问题,你只需要记住被动的component不要用objection,你就forever的抓数据就行了,objection放在主动端,2.被动的component应该用run_phase 不要用main_phase,而主动的发数据用main_phase不要用run_phase,3.最后一个小点,这里的port用的也不好,如果是已经用analysis fifo了,没有必要再像你这么用,你这种用法应该是张强的书上讲的,这个点他讲的不好,有更简单的,如果没有用fifo,建议用fifo,简单的3个点,需要一定的功力才能领悟到,不理解就先记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ort.get这个port是和什么port相连的没展示出来,如果中间没经过fifo存数据那出现你改了phase就正确 ...

感谢前辈,收益匪浅。有些东西摸索尝试着走通了也有点迷迷糊糊,看了你说的再仔细一想事情确实就应该这样做。我那里的连接用了analysis FIFO,就是按照张强的书上做的,哈哈,我还是小白,看着书上讲的挺有道理就照着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收益匪浅。有些东西摸索尝试着走通了也有点迷迷糊糊,看了你说的再仔细一想事情确实 ...

不客气哦,这玩意儿就是要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