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关于noise仿真的输入输出设置

楼主(2021-11-17):
咨询一下,在仿真bandgap的noise时,输入输出的port不太好选;

output noise里面有probe选项,我可以调用analog库中的iprobe放置在输出并选中使用不?

还有这个bandgap并没有实际的输入,只有vdd,所以input noise选项是选vdd还是选none的?

楼主:
这里试了下,输入输出的电压节点是可选的,不需要iprobe;然后input noise选项选择none也可以正确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