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功耗带隙基准BGR电阻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1-11-17):
本人想做一个这样的BGR,其中功耗要求100nA以下,考虑到电流分配,我的R1设为100k,相应地Q1和Q2的multiplier比例为9:8,但是不可避免的R2要非常大,几M ohm,于是考虑用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代替R2,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A:
二极管连接不可以代替电阻,二极管连接相当于电流源,在这里不能替代电阻的作用。低功耗本身就跟面积是trade off。你可以将电流重新分配,R1路的PTAT电流分的少一点,IOUT路分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连接不可以代替电阻,二极管连接相当于电流源,在这里不能替代电阻的作用。低功耗本身就跟面积是trad ...

网友:
这恐怕不行吧,R2需要跟R1匹配的.VBG的公式是跟R2/R1它们的比例相关,不是跟值相关.

楼主:
还有个思路,就是在第三路串两个Q3,这样R2可以小很多,但是会影响温度特性(ppm)

网友:
MOS管做电阻,误差是相当大的,像BG这种对电阻误差要求高的,肯定不行

网友:
要想功耗做低,面积大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