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运放+源跟随的工作点问题

楼主(2021-11-17):
求助,目前正在调一个折叠二级运放,第一级输出工作点固定在了2.3V附近,第二级源跟随输出就一直卡到3V+。导致作为电流源的MOS不能处于饱和区,求助如何将一级的工作点调低一点。试了很多,但是工作点一直都是在2V附近。求大神解答。

局部电路图

局部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楼主:
补充一下 尾电流源为10u, 折叠电流源为16u 二级的电流设定为20u 现在只有9.8u

网友A:
闭环调啊,开环搞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调啊,开环搞个寂寞

这个二级运放后面接一个功率管用于LDO的功能,闭环是可以工作的,就是想知道开环的时候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调啊,开环搞个寂寞

开环也是为了看看其增益跟相位裕度,不知道自己的方法有什么不妥,初学者求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开环的话,输出节点作为一个高阻点,直流工作点很难稳得住;按你这个仿真结果来看,二级作为负载的电流源正常饱和电流要比二级放大管的直流电流大很多,为了保证电流一致只好把负载管压到线性区。如果你想开环用,找直流工作点就得调负载管的宽长比,我之前调过一次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才做的到,差0.01u工作点就跑了。个人感觉这么用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环也是为了看看其增益跟相位裕度,不知道自己的方法有什么不妥,初学者求教
...

很好奇为啥这么多初学的会跑开环,是参考了什么资料么?
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仿真,只要应用是闭环的,都应该闭环跑。
开环为什么不好调,而且调了没用?运放有失配的,没有负反馈直接放大到输出这个高阻点,PMOS电流比NMOS大一点点立马就输出到vdd,反之亦然。一个corner调准了,换个corner立马偏了,有啥意义?
看看书上的共模反馈能更好理解这个概念。

楼主:
受教了 感谢,并且我调了负载管参数让开环的时候二级运放也能工作在饱和区了(纠正一下,第二级源跟随的电流源是Pmos电流源),不过正如答主们说的,闭环应用的时候工作点是由闭环来决定的。更应该仿真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