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道如何在设计中例化io_pad

楼主(2021-11-17):
100资产
大神们,求助,菜鸡一枚,完全不懂怎么给设计填加io_pad ,只知道要例化,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应,我看了io的PDF资料,下面是我随便找的一个inputpad和outputpad,希望大神可以指点我该怎么和我的端口例化在一起。
下面是我设计的端口
input wire clk_main_in,
input wire sd_in,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1:0] cfg_curr_mode,
output reg sd_out,
output reg [5:0] rpt_rz_err,
output reg PWM_R,
output reg PWM_G,
output reg PWM_B,
output reg [1:0] curr_mode_out

求大神指点,我这些端口和pad的那些引脚怎么例化在一起

网友A:
假定你的模块叫xxx,并且所有的port都要接到pad上,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你的代码里信号都是单向的,input或output,因此IE和OEN接成定值即可。针对input,I任意,OEN为1,此时I不起作用。针对output,C不需要使用。

module xxx_wrapper(
    input wire       pad_clk_main_in  ,
    input wire       pad_sd_in        ,
    input wire       pad_rst_n        ,
    input wire [1:0] pad_cfg_curr_mode,
    inout wire       pad_sd_out       ,
    inout wire [5:0] pad_rpt_rz_err   ,
    inout wire       pad_PWM_R        ,
    inout wire       pad_PWM_G        ,
    inout wire       pad_PWM_B        ,
    inout wire [1:0] pad_curr_mode_out
);

wire       pad_clk_main_in  ;
wire       pad_sd_in        ;
wire       pad_rst_n        ;
wire [1:0] pad_cfg_curr_mode;
wire       pad_sd_out       ;
wire [5:0] pad_rpt_rz_err   ;
wire       pad_PWM_R        ;
wire       pad_PWM_G        ;
wire       pad_PWM_B        ;
wire [1:0] pad_curr_mode_out;

xxx u_xxx(
    .clk_main_in  (clk_main_in  ),
    .sd_in        (sd_in        ),
    .rst_n        (rst_n        ),
    .cfg_curr_mode(cfg_curr_mode),
    .sd_out       (sd_out       ),
    .rpt_rz_err   (rpt_rz_err   ),
    .PWM_R        (PWM_R        ),
    .PWM_G        (PWM_G        ),
    .PWM_B        (PWM_B        ),
    .curr_mode_out(curr_mode_out)
);

// input
PBSDxR u_pad_00(.IE(1'b1),.C(clk_main_in     ),.I(1'b0),.OEN(1'b1),.PAD(pad_clk_main_in     ));
PBSDxR u_pad_01(.IE(1'b1),.C(sd_in           ),.I(1'b0),.OEN(1'b1),.PAD(pad_sd_in           ));
PBSDxR u_pad_02(.IE(1'b1),.C(rst_n           ),.I(1'b0),.OEN(1'b1),.PAD(pad_rst_n           ));
PBSDxR u_pad_03(.IE(1'b1),.C(cfg_curr_mode[0]),.I(1'b0),.OEN(1'b1),.PAD(pad_cfg_curr_mode[0]));
PBSDxR u_pad_04(.IE(1'b1),.C(cfg_curr_mode[1]),.I(1'b0),.OEN(1'b1),.PAD(pad_cfg_curr_mode[1]));
// output
PBSDxR u_pad_05(.IE(1'b0),.C(),.I(sd_out          ),.OEN(1'b0),.PAD(pad_sd_out          ));
PBSDxR u_pad_06(.IE(1'b0),.C(),.I(rpt_rz_err[0]   ),.OEN(1'b0),.PAD(pad_rpt_rz_err[0]   ));
PBSDxR u_pad_07(.IE(1'b0),.C(),.I(rpt_rz_err[1]   ),.OEN(1'b0),.PAD(pad_rpt_rz_err[1]   ));
PBSDxR u_pad_08(.IE(1'b0),.C(),.I(rpt_rz_err[2]   ),.OEN(1'b0),.PAD(pad_rpt_rz_err[2]   ));
PBSDxR u_pad_09(.IE(1'b0),.C(),.I(rpt_rz_err[3]   ),.OEN(1'b0),.PAD(pad_rpt_rz_err[3]   ));
PBSDxR u_pad_10(.IE(1'b0),.C(),.I(rpt_rz_err[4]   ),.OEN(1'b0),.PAD(pad_rpt_rz_err[4]   ));
PBSDxR u_pad_11(.IE(1'b0),.C(),.I(rpt_rz_err[5]   ),.OEN(1'b0),.PAD(pad_rpt_rz_err[5]   ));
PBSDxR u_pad_12(.IE(1'b0),.C(),.I(PWM_R           ),.OEN(1'b0),.PAD(pad_PWM_R           ));
PBSDxR u_pad_13(.IE(1'b0),.C(),.I(PWM_G           ),.OEN(1'b0),.PAD(pad_PWM_G           ));
PBSDxR u_pad_14(.IE(1'b0),.C(),.I(PWM_B           ),.OEN(1'b0),.PAD(pad_PWM_B           ));
PBSDxR u_pad_15(.IE(1'b0),.C(),.I(curr_mode_out[0]),.OEN(1'b0),.PAD(pad_curr_mode_out[0]));
PBSDxR u_pad_16(.IE(1'b0),.C(),.I(curr_mode_out[1]),.OEN(1'b0),.PAD(pad_curr_mode_out[1]));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的模块叫xxx,并且所有的port都要接到pad上,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你的代码里信号都是单向的,inpu ...

大神,那个inout是您写错了吧,是output吧,xxx u_xxx()是我设计的例化名,用不用加工艺库带的pad文件的例化名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那个inout是您写错了吧,是output吧,xxx u_xxx()是我设计的例化名,用不用加工艺库带的pad文件的例 ...

这个要看情况,目前例化的那个IO,本身支持双向的,因此那个IO的PAD pin是inout类型的,一般在wrapper里也定义成inout的,虽然input功能实际上是不会用的。
如果有专门的支持输出的io,那时PAD是output类型的,wrapper时就可以定义成outp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目前例化的那个IO,本身支持双向的,因此那个IO的PAD pin是inout类型的,一般在wrapper里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目前例化的那个IO,本身支持双向的,因此那个IO的PAD pin是inout类型的,一般在wrapper里 ...

大神,我那个io库的v文件名是SPC011D3RP.v,您写的例化input的前面写上SPC011D3RP u_SPC011D3RP()这个例化名呀,把下面那些pad包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那个io库的v文件名是SPC011D3RP.v,您写的例化input的前面写上SPC011D3RP u_SPC011D3RP()这个例 ...

SPC011D3RP.v,这个是要加到仿真的文件列表里的,比如vcs xxx.v SPC011D3RP.v,xxx是你的module名称,这样工具就能找到IO的module定义了。
IO例化一般是要包成一个module的,方便管理,我写的那个只是个例子,至于IO的module名称,这个就随意了,比如就是module pad,不一定要和io库的名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C011D3RP.v,这个是要加到仿真的文件列表里的,比如vcs xxx.v SPC011D3RP.v,xxx是你的module名称,这 ...

大神,我现在就是想把您写的这个xxx_wrapper module包成一个单独的顶层v文件,那这样是需要写一个pad的例化名吧,和上面xxx u_xxx()一样吧,不然读这个顶层文件应该读不出来底层包含的pad的v文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现在就是想把您写的这个xxx_wrapper module包成一个单独的顶层v文件,那这样是需要写一个pad的例 ...

可以考虑如下结构与module命名,这个没啥固定的要求,都是随意的,仅供参考,重点是方便集中管理与后面项目继承。你说的"不然读这个顶层文件应该读不出来底层包含的pad的v文件吧",这个要是把对应的文件与目录加到仿真器的rtl文件例表以及仿真文件列表里,工具不是靠module名称与例化名称来找对应文件的。
以下面的结构,rtl列表中至少要包括chip_top.v digital_top.v pad_top.v xxx.v(你的设计文件),仿真文件列表至少要包括SPC011D3RP.v。

chip_top.v

module chip_top(...);  // chip_top作为design的最顶层module名称

digital_top u_digital_top(...); // digital_top里包括除io外的所有设计的例化,包括你的设计,sram例化之类的

pad_top u_pad_top(...);// pad_top里包括所有的io例化

endmodule

digital_top.v
module digital_top(...);

xxx u_xxx(...); // 你的设计
......

endmodule

pad_top.v
modue pad_top(...);

PBSDxR u_pad_00(...); // io例化
.......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如下结构与module命名,这个没啥固定的要求,都是随意的,仅供参考,重点是方便集中管理与后面项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如下结构与module命名,这个没啥固定的要求,都是随意的,仅供参考,重点是方便集中管理与后面项 ...

vcs  jsttb.v jst.v jst_wrapper.v  SPC011D3RP.v +v2k -debug_all
大神,这个jst_wrapper.v就是您写的那个,报了语法错误,这个怎么改呀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jst_wrapper.v", 2: token is '\037777777702'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input
  wire\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pad_clk_main_in\037777777702\037777777640\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

1 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s  jsttb.v jst.v jst_wrapper.v  SPC011D3RP.v +v2k -debug_all
大神,这个jst_wrapper.v就是您写的那 ...

没见过这种错误,感觉是格式的问题吧,有可能是copy的时候带了某些vcs不认的格式。重新写,或者用gvim之类的打开看一下,看看有啥特殊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错误,感觉是格式的问题吧,有可能是copy的时候带了某些vcs不认的格式。重新写,或者用gvim之 ...

大神,看这个格式对应的颜色,我觉得除了RGB这个颜色不一样,其他的应该没问题呀。大神还有一个问题,我填加了这个以后,激励文件的输入还是以前的那些端口,还是应该改成这个文件里的pad_xxx,这些端口

网友A:
之前给你的代码有点问题,14到23行要去掉,之前的input定义的时候已经有定义了,应该是重复定义导致vcs报错的。
tb的激励命名不关键,工具是根据代码里的连接决定驱动谁的,不是根据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你的代码有点问题,14到23行要去掉,之前的input定义的时候已经有定义了,应该是重复定义导致vcs报错 ...

我也发现了,去了也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你的代码有点问题,14到23行要去掉,之前的input定义的时候已经有定义了,应该是重复定义导致vcs报错 ...

我加了几行代码,也不行,都去了也不对,大神,这个哪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几行代码,也不行,都去了也不对,大神,这个哪有问题呀

这个代码应该是对的。把错误的log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应该是对的。把错误的log发一下。

大神,抱歉,最近课有点多,才看到。log还是和之前一样
Parsing design file 'jsttb.v'
Parsing design file 'jst.v'
Parsing design file 'jst_wrapper.v'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jst_wrapper.v", 2: token is '\037777777702'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input
  wire\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pad_clk_main_in\037777777702\037777777640\037777777702\037777777640,
      ^

1 error
CPU time: .138 seconds to comp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抱歉,最近课有点多,才看到。log还是和之前一样
Parsing design file 'jsttb.v'
Parsing design f ...

log里怎么会有"\037777777640"这种东西呀?好像乱码一样的,没有见过这种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里怎么会有"\037777777640"这种东西呀?好像乱码一样的,没有见过这种log。
...

对呀,我也没见过,没有说哪行有问题,感觉是前几行有问题?但我前几行自己写了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里怎么会有"\037777777640"这种东西呀?好像乱码一样的,没有见过这种log。
...

大神,我解决了,是因为有空格,我之前复制的时候,那些空格也复制了,空格格式不对,之后改的时候,我也没改空格,觉得你那样写挺好看的整齐,就是把字母标点在原位置改了。刚才我把空格都删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里怎么会有"\037777777640"这种东西呀?好像乱码一样的,没有见过这种log。
...

大神,你会综合的东西吗,我以前都是stdcell综合,没有问题,这次加了io以后综合出来了警告和违例

网友(2022-01-04):
你好,能帮我看下吗?照着写的出了很多问题。
module binmp(
    input     wire    pad_Clk,

    input     wire    pad_Rst_n,

    input     wire    [3:0] pad_hidden_in,

    input     wire    [5:0] pad_W2,

    input     wire    pad_en,

    output  wire    [9:0] pad_out
);

wire    pad_Clk;

wire    pad_Rst_n;

wire    [3:0] pad_hidden_in;

wire    [5:0] pad_W2;

wire    pad_en;

wire    [9:0] pad_out;

Binary_Mult    u_Binary_Mult(
    .Clk(pad_Clk),

    .Rst_n(pad_Rst_n),

    .hidden_in(pad_hidden_in),

    .W2(pad_W2),

    .en(pad_en),

    .out(pad_out)
);

//iopad:    PDDW0204SCDG (I,DS,OEN,PAD,C,PE,IE);
//input:    (.I(1'b0),.DS(1'b0),.OEN(1'b1),.PAD(pad_),.C(),.PE(1'b0),.IE(1'b1));
//output:    (.I(),.DS(1'b1),.OEN(1'b0),.PAD(pad_),.C(),.PE(1'b1),.IE(1'b1));

// input
PDDW0204SCDG    clk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Clk),            .C(Clk),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Rst_n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Rst_n),            .C(Rst_n),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0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0]),    .C(hidden_in[0]),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1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1]),    .C(hidden_in[1]),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2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2]),    .C(hidden_in[2]),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3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3]),    .C(hidden_in[3]),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0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0]),            .C(W2[0]),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1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1]),            .C(W2[1]),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2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2]),            .C(W2[2]),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3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3]),            .C(W2[3]),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4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4]),            .C(W2[4]),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5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5]),            .C(W2[5]),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en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en),            .C(en),                .PE(1'b0),.IE(1'b1));
// output
PDDW0204SCDG    out_iopad0             (.I(out[0]),.DS(1'b1),.OEN(1'b0),.PAD(pad_out[0]),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1             (.I(out[1]),.DS(1'b1),.OEN(1'b0),.PAD(pad_out[1]),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2             (.I(out[2]),.DS(1'b1),.OEN(1'b0),.PAD(pad_out[2]),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3             (.I(out[3]),.DS(1'b1),.OEN(1'b0),.PAD(pad_out[3]),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4             (.I(out[4]),.DS(1'b1),.OEN(1'b0),.PAD(pad_out[4]),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5             (.I(out[5]),.DS(1'b1),.OEN(1'b0),.PAD(pad_out[5]),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6             (.I(out[6]),.DS(1'b1),.OEN(1'b0),.PAD(pad_out[6]),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7             (.I(out[7]),.DS(1'b1),.OEN(1'b0),.PAD(pad_out[7]),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8             (.I(out[8]),.DS(1'b1),.OEN(1'b0),.PAD(pad_out[8]),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9             (.I(out[9]),.DS(1'b1),.OEN(1'b0),.PAD(pad_out[9]),        .C(),                .PE(1'b0),.IE(1'b0));

endmodule

错误问题
Compiling source file ./rtl/tpdn65lpnv2od3.v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3: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5: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6: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8: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9: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0: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1: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2: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6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9: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3: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84: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96: The construct 'specify'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1: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3: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4: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5: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6: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8: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9: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30: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37: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4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52: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64: The construct 'specify'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89: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1: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2: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3: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4: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5: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6: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8: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5: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05: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20: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32: The construct 'specify'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5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59: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0: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1: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2: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3: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4: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5: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6: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73: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73: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75: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Too many errors; can't continue. (VER-40)
*** Presto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ith 21 errors. ***
Running PRESTO HDLC
Error:  ./rtl/binmp.v:33: Type query about dimensions or access by indexing requires an array reference as the first argument. (ELAB-400)
*** Presto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ith 1 errors. ***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source_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ports matching '*'.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clk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Rst_n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4'.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5'.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en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4'.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5'.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6'.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7'.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8'.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9'.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Information: Auto ungrouping of the design is disabled because the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is used. (OPT-1316)
Warning: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mpile_preserve_subdesign_interfaces' has been changed to true because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is used. (OPT-133)
Information: Starting from 2013.12 release, constant propagation is enabled even when boundary optimization is disabled. (OPT-1318)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io_pad

io_p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的模块叫xxx,并且所有的port都要接到pad上,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你的代码里信号都是单向的,inpu ...

你好,能帮我看一下吗? 照着写的,还是有问题。
代码文件为:

module binmp(
    input     wire    pad_Clk,

    input     wire    pad_Rst_n,

    input     wire    [3:0] pad_hidden_in,

    input     wire    [5:0] pad_W2,

    input     wire    pad_en,

    output  wire    [9:0] pad_out
);

wire    pad_Clk;

wire    pad_Rst_n;

wire    [3:0] pad_hidden_in;

wire    [5:0] pad_W2;

wire    pad_en;

wire    [9:0] pad_out;

Binary_Mult    u_Binary_Mult(
    .Clk(pad_Clk),

    .Rst_n(pad_Rst_n),

    .hidden_in(pad_hidden_in),

    .W2(pad_W2),

    .en(pad_en),

    .out(pad_out)
);

//iopad:    PDDW0204SCDG (I,DS,OEN,PAD,C,PE,IE);
//input:    (.I(1'b0),.DS(1'b0),.OEN(1'b1),.PAD(pad_),.C(),.PE(1'b0),.IE(1'b1));
//output:    (.I(),.DS(1'b1),.OEN(1'b0),.PAD(pad_),.C(),.PE(1'b1),.IE(1'b1));

// input
PDDW0204SCDG    clk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Clk),            .C(Clk),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Rst_n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Rst_n),            .C(Rst_n),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0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0]),    .C(hidden_in[0]),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1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1]),    .C(hidden_in[1]),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2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2]),    .C(hidden_in[2]),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3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3]),    .C(hidden_in[3]),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0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0]),            .C(W2[0]),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1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1]),            .C(W2[1]),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2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2]),            .C(W2[2]),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3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3]),            .C(W2[3]),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4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4]),            .C(W2[4]),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5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5]),            .C(W2[5]),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en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en),            .C(en),                .PE(1'b0),.IE(1'b1));
// output
PDDW0204SCDG    out_iopad0             (.I(out[0]),.DS(1'b1),.OEN(1'b0),.PAD(pad_out[0]),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1             (.I(out[1]),.DS(1'b1),.OEN(1'b0),.PAD(pad_out[1]),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2             (.I(out[2]),.DS(1'b1),.OEN(1'b0),.PAD(pad_out[2]),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3             (.I(out[3]),.DS(1'b1),.OEN(1'b0),.PAD(pad_out[3]),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4             (.I(out[4]),.DS(1'b1),.OEN(1'b0),.PAD(pad_out[4]),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5             (.I(out[5]),.DS(1'b1),.OEN(1'b0),.PAD(pad_out[5]),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6             (.I(out[6]),.DS(1'b1),.OEN(1'b0),.PAD(pad_out[6]),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7             (.I(out[7]),.DS(1'b1),.OEN(1'b0),.PAD(pad_out[7]),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8             (.I(out[8]),.DS(1'b1),.OEN(1'b0),.PAD(pad_out[8]),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9             (.I(out[9]),.DS(1'b1),.OEN(1'b0),.PAD(pad_out[9]),        .C(),                .PE(1'b0),.IE(1'b0));

endmodule

log文件为:
Compiling source file ./rtl/tpdn65lpnv2od3.v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3: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5: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6: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8: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59: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0: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1: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2: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6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69: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73: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84: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96: The construct 'specify'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1: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3: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4: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5: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6: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8: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29: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30: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37: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3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41: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152: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64: The construct 'specify'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89: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1: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2: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3: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4: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5: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6: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198: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5: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05: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7: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09: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20: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32: The construct 'specify'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57: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i'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59: the undeclared symbol 'CO'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0: the undeclared symbol 'C_buf'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1: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EN'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2: the undeclared symbol 'PU'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3: the undeclared symbol 'PSB'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4: the undeclared symbol 'PD'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5: the undeclared symbol 'PAD_q'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66: the undeclared symbol 'DS_tmp' assumed to have the default net type, which is 'wire'. (VER-936)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73: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Warning:  ./rtl/tpdn65lpnv2od3.v:273: The construct '$test$plusargs system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in synthesis; it is ignored. (VER-708)
Error:  ./rtl/tpdn65lpnv2od3.v:275: case equality (===)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 (VER-189)
Error:  Too many errors; can't continue. (VER-40)
*** Presto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ith 21 errors. ***
Running PRESTO HDLC
Error:  ./rtl/binmp.v:33: Type query about dimensions or access by indexing requires an array reference as the first argument. (ELAB-400)
*** Presto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ith 1 errors. ***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source_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ports matching '*'.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pad_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clk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Rst_n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4'.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5'.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en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4'.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5'.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6'.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7'.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8'.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9'.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Information: Auto ungrouping of the design is disabled because the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is used. (OPT-1316)
Warning: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mpile_preserve_subdesign_interfaces' has been changed to true because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is used. (OPT-133)
Information: Starting from 2013.12 release, constant propagation is enabled even when boundary optimization is disabled. (OPT-1318)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io_pad

io_pa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帮我看一下吗? 照着写的,还是有问题。
代码文件为:

应该是综合设置的问题。io的.v文件不要加到综合的rtl里,那个.v是不可综合的。
io是以lib的方式使用的,要把io的db文件加到link_library里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综合设置的问题。io的.v文件不要加到综合的rtl里,那个.v是不可综合的。
io是以lib的方式使用的, ...

io.db已经加进去了,不加io.v还是有问题,还把例化单元设置成了dont_touch.
问题如下:
Error:  ./rtl/binmp.v:26: Type query about dimensions or access by indexing requires an array reference as the first argument. (ELAB-400)
*** Presto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ith 1 errors. ***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source_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ports matching '*'.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s'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clock 'Clk'.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pin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clk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Rst_n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hidden_in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4'.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W2_iopad5'.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en_iopad'.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0'.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1'.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2'.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3'.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4'.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5'.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6'.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7'.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8'. (UID-109)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an't find object 'out_iopad9'. (UID-109)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Information: Auto ungrouping of the design is disabled because the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is used. (OPT-1316)
Warning: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mpile_preserve_subdesign_interfaces' has been changed to true because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is used. (OPT-133)
Information: Starting from 2013.12 release, constant propagation is enabled even when boundary optimization is disabled. (OPT-1318)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代码如下:
module binmp(
    input     wire    pad_Clk,
    input     wire    pad_Rst_n,
    input     wire    [3:0] pad_hidden_in,
    input     wire    [5:0] pad_W2,
    input     wire    pad_en,
    output  wire    [9:0] pad_out
);
Binary_Mult    u_Binary_Mult(
    .Clk(Clk),
    .Rst_n(Rst_n),
    .hidden_in(hidden_in),
    .W2(W2),
    .en(en),
    .out(out)
);

//iopad:    PDDW0204SCDG (I,DS,OEN,PAD,C,PE,IE);
//input:    (.I(1'b0),.DS(1'b0),.OEN(1'b1),.PAD(pad_),.C(),.PE(1'b0),.IE(1'b1));
//output:    (.I(),.DS(1'b1),.OEN(1'b0),.PAD(pad_),.C(),.PE(1'b1),.IE(1'b1));

// input
PDDW0204SCDG    clk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Clk),            .C(Clk),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Rst_n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Rst_n),            .C(Rst_n),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0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0]),    .C(hidden_in[0]),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1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1]),    .C(hidden_in[1]),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2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2]),    .C(hidden_in[2]),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hidden_in_iopad3     (.I(1'b0),.DS(1'b0),.OEN(1'b1),.PAD(pad_hidden_in[3]),    .C(hidden_in[3]),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0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0]),            .C(W2[0]),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1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1]),            .C(W2[1]),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2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2]),            .C(W2[2]),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3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3]),            .C(W2[3]),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4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4]),            .C(W2[4]),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W2_iopad5             (.I(1'b0),.DS(1'b0),.OEN(1'b1),.PAD(pad_W2[5]),            .C(W2[5]),            .PE(1'b0),.IE(1'b1));
PDDW0204SCDG    en_iopad              (.I(1'b0),.DS(1'b0),.OEN(1'b1),.PAD(pad_en),            .C(en),                .PE(1'b0),.IE(1'b1));
// output
PDDW0204SCDG    out_iopad0             (.I(out[0]),.DS(1'b1),.OEN(1'b0),.PAD(pad_out[0]),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1             (.I(out[1]),.DS(1'b1),.OEN(1'b0),.PAD(pad_out[1]),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2             (.I(out[2]),.DS(1'b1),.OEN(1'b0),.PAD(pad_out[2]),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3             (.I(out[3]),.DS(1'b1),.OEN(1'b0),.PAD(pad_out[3]),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4             (.I(out[4]),.DS(1'b1),.OEN(1'b0),.PAD(pad_out[4]),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5             (.I(out[5]),.DS(1'b1),.OEN(1'b0),.PAD(pad_out[5]),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6             (.I(out[6]),.DS(1'b1),.OEN(1'b0),.PAD(pad_out[6]),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7             (.I(out[7]),.DS(1'b1),.OEN(1'b0),.PAD(pad_out[7]),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8             (.I(out[8]),.DS(1'b1),.OEN(1'b0),.PAD(pad_out[8]),        .C(),                .PE(1'b0),.IE(1'b0));
PDDW0204SCDG    out_iopad9             (.I(out[9]),.DS(1'b1),.OEN(1'b0),.PAD(pad_out[9]),        .C(),                .PE(1'b0),.IE(1'b0));
endmodule

综合约束如下:
create_clock            -period    10    Clk
set_clock_latency        1.0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5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0.3    [get_clocks    Clk]
set_load                2    [get_ports    *]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1.0    [all_inputs]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    0.5    [all_outputs]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NC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db已经加进去了,不加io.v还是有问题,还把例化单元设置成了dont_touch.
问题如下:
Error:  ./rtl/bi ...

已经没有io .v综合的错了,其它的错你要自己看看了,应该是这个错要解决的。
Error:  ./rtl/binmp.v:26: Type query about dimensions or access by indexing requires an array reference as the first argument. (ELAB-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没有io .v综合的错了,其它的错你要自己看看了,应该是这个错要解决的。
Error:  ./rtl/binmp.v:26:  ...

好的,多谢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的模块叫xxx,并且所有的port都要接到pad上,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你的代码里信号都是单向的,inpu ...

大神,我现在clk_main_in这个端口不需要例化到io_pad,那怎么在这个文件里例化一下接我本来文件的clk_main_in的端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现在clk_main_in这个端口不需要例化到io_pad,那怎么在这个文件里例化一下接我本来文件的clk_mai ...

可以把对应的io例化去掉,直接assign clk_main_in = pad_clk_main_i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对应的io例化去掉,直接assign clk_main_in = pad_clk_main_in,就可以了。

大神,我直接这么例化一下,可以吗?
XXX uut (
                .clk_main_in(pad_clk_main_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直接这么例化一下,可以吗?
XXX uut (
                .clk_main_in(pad_clk_main_in),

也可以

楼主(2022-03-30):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的模块叫xxx,并且所有的port都要接到pad上,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你的代码里信号都是单向的,inpu ...

大神,我才发现我给您的pad名称只截了输出pad的,输入pad没截,输入输出都用同一个pad有影响吗,下面这个是当时帖子上输入pad的名称,
如果输入输出需要区分pad,该怎么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才发现我给您的pad名称只截了输出pad的,输入pad没截,输入输出都用同一个pad有影响吗,下面这个 ...

一般来说io的面积是一样的,用双向io实现单输入是可以的,当然用输入io实现单输入也可以的。
比如,下面两个效果是一样的。
PBSDxR u_pad_00(.IE(1'b1),.C(clk_main_in     ),.I(1'b0),.OEN(1'b1),.PAD(pad_clk_main_in     ));
PISDR u_pad_00(.IE(1'b1),.C(clk_main_in     ),.PAD(pad_clk_main_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io的面积是一样的,用双向io实现单输入是可以的,当然用输入io实现单输入也可以的。
比如,下面 ...

大神,就是我之前贴的pad是双向pad,不是输出pad呗。谢谢您。

楼主(2022-06-09):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如下结构与module命名,这个没啥固定的要求,都是随意的,仅供参考,重点是方便集中管理与后面项 ...

大神,我又有问题了,我拿到一个新的pad库,比之前的pad库多了两个参数,我想的的是当是inputpad时,PD选1 PU选0是下拉,相反就是上拉。那作为outputpad时这两个参数需要设吗?其他的参数是不是保持不变就行。
这个上拉和下拉对功能有影响吗?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又有问题了,我拿到一个新的pad库,比之前的pad库多了两个参数,我想的的是当是inputpad时,PD选 ...

input是否需要上下拉,要看连接情况,如果input有可能浮空,则最好要加上下拉,避免浮空漏电;如果能够保证不会出现浮空情况,那是否加上下拉都可以,加了可能会有增加一点漏电;具体选择上拉或下拉,要根据功能是选择,比如uart rx,那就是上拉,因为rx缺省状态为高电平。output如果是推挽输出,不需要接上下拉;但如果是开漏的,是需要上拉的,但一般是在电路板级加,芯片io内部的上下拉阻值太大了,当然加了没啥问题,相当于和板级的并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是否需要上下拉,要看连接情况,如果input有可能浮空,则最好要加上下拉,避免浮空漏电;如果能够保 ...

如果不加上下拉,pu pd那两个值是不是就不用设了,就和之前一样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加上下拉,pu pd那两个值是不是就不用设了,就和之前一样就行

io的输入引脚,不能浮空,一定要连接某个值。如果不用上下拉,根据那个真值表,应该PU接1'b0,PD接1'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的输入引脚,不能浮空,一定要连接某个值。如果不用上下拉,根据那个真值表,应该PU接1'b0,PD接1'b0。 ...

输出呢,其他的不用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呢,其他的不用变吧

“io的输入引脚,不能浮空,一定要连接某个值。如果不用上下拉,根据那个真值表,应该PU1'b0PD1'b0。"

我说的io输入引脚, 是指io cell的数字输入引脚(IE、OEN、PD、PU),不是指用于输入的io。
输入io与输出io,如果不需要上下拉,都可以将PU接1’b0,PD接1'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的输入引脚,不能浮空,一定要连接某个值。如果不用上下拉,根据那个真值表,应该PU接1'b0,PD接1'b ...

嗯啦。谢谢大神

网友(2023-11-10):
数字IC设计搞仿真不能写成,assign inout_out = control ? 1'b0 : 1'bz ; 不能这样写吗?为什么例化IO啊? 例化IO岂不是需要我们有IO库?没有IO库怎么做关于有IO端口的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