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的斜坡补偿

楼主(2021-11-17):
请教一下论坛大佬们,我这里的峰值电流模式的dcdc,输入为5-21V,输出3A电流,5V电压,当输入为21V时,占空比小,得到的波形如图一,已加入软启动等,软启动结构为给EA一个缓慢上升的输入电压,时间约为1ms,但在软启动期间,输出仍具有较大波动,这是否是因为一开始启动阶段,占空比比较高的原因,而斜坡补偿效果差,之后我将输入降低为9V,使得占空比大于百分之50,输出波形完全变样,这是否说明是斜坡补偿电路得问题,我使用得是固定斜坡补偿,由一个振荡器产生一个固定斜坡,经过V-I转换器后和采样电路的输出一同作用于一个电阻后与EA得输出进行比较,想请教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佬解答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楼主:
别沉啊,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2022-11-22):
你好!
    ‘软启动结构为给EA一个缓慢上升的输入电压,时间约为1ms’ EA的输出和采样电流转换的电压直接比较吗?看到你这个启动波形震荡很严重,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