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规则

楼主(2021-11-17):
新人求问各位大佬,这个DRC规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同的高压器件不要共用一个OD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高压器件不要共用一个ODring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这是什么意思?都是用5v的pmos和nmos呀

网友A:
其实DRC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不同的高压器件不要共用同一个Guardring/Pickupring/bulkring,要做好隔离,不然会造成很大的干扰,导致器件失配,甚至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DRC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不同的高压器件不要共用同一个Guardring/Pickupring/bulkring,要做好隔离,不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