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仿真报错称未找到模型

楼主(2021-11-17):
已经将库添加进入Library Path Editor中,但是在进行仿真的时候出现
ERROR (SFE-23): "input.scs" 12: The instance `NM1'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5'.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5', or define `n5'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网友:
应该是model文件没有加载进去,看看libinit.il里的model加载的路径

网友(2024-04-09):
设置仿真model,在virtuoso输入下面命令
load "/home/edauser/PDK/TSMC018_1P6M/tsmc18rf/libInit.il"(改成自己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