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CPU执行的代码快速下载到片内SRAM中?

楼主(2021-11-17):
芯片测试FT阶段,需要依赖CPU测试一些功能,所以必须通过JTAG接口控制CPU下载执行代码,但是因为JTAG数据是按照单bit传输,当代码比较长的时候下载速度慢。
除了jtag下载的方式,有没有其他硬件实现方式,能大大提高代码下载到片内SRAM的效率?

网友A:
代码量一定的情况下,要么提高接口速率,要么采用并行。
速率的话,jtag也没法做多快,如果有usb之类的接口,可以考虑使用usb接口下载。
并行的话,可以考虑4线spi,或者自定义接口(比如8线或16线的sram接口之类的),设计上做一个并行口转ahb master的模块,以实现快速下载。
或者换个实现方式,让cpu支持执行外部程序(比如qspi flash或者其它存储器),FT板上贴上对应的存储器,程序提前通过别的方式下载好,这样就可以让cpu直接去执行了,但是外部存储的话,性能相对sram会差一些,总体测试时间不一定会少。

网友B:
JTAG这种串行接口,一bit一bit的shift,还有tap状态机跳转的开销,确实会慢一点。
芯片bootrom是否支持从外部flash这些外设启动?代码可以放到外设存储中,启动后从外部flash、DDR copy到sram并执行,这样能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量一定的情况下,要么提高接口速率,要么采用并行。
速率的话,jtag也没法做多快,如果有usb之类的接口 ...

感谢回复,目前考虑2中方式:
1.设计一个SRAM转AHB mater口的模块,接到总线上,SRAM时序激励从IO灌进来;
2.将SRAM时序激励从IO灌进来,通过选择器接到内部SRAM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JTAG这种串行接口,一bit一bit的shift,还有tap状态机跳转的开销,确实会慢一点。
芯片bootrom是否支持从外 ...

是的,目前CP阶段还不支持外设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