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求助!!!

楼主(2021-11-17):
孩子现在输出曲线是向下凹的,我想把它弄成向上凹的怎么办啊?

网友:
先假定你挂了电路图,然后微调电阻R1和R2,再这样最后再那样,nice完美上凹,话说R1、R2在哪?

网友:
换一下BJT的类型,假设是个基于BJT的bandgap电路

网友A:
下凹 不是应该对应 上凸吗?上凹~也是新词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凹 不是应该对应 上凸吗?上凹~也是新词儿啊~

急着问

网友B:
Please read this pap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ease read this paper

感谢分享,头一次看到向上凹的啊

网友:
这是由工艺决定的,bip的VBE的二阶温度系数的正负决定了曲线开口方向,可以换一种NPN管试试(如果你现在用的是PNP),或者利用基于MOS管的BGR,这样也能出现向上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