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XL这几个选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17):
有没有人知道这四个选项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A:
set/clear stop point  恢复/保持原有hierarchy的连接关系
set/remove force descend 是强制解除内部hierarchy的连接关系,但保持内部cell与schematic的映射关系;比较抽象,就比如你的电路里有好多子电路,这些子电路的版图你已经画好了,现在你要画顶层了,通过xl把这些子电路的版图全部调了出来,但有一个子电路的版图不是你想要的形状,你想要重新连,通过这个选项,你可以将这个子电路里的所有cell的版图通过xl调出来,调出来是散的,所有的连线都没有,但可以保持xl里layout到schematic的对应关系,要注意点了这个选项以后,调出来的器件的尺寸会回到初始值,要在layout里重新设置; 通过set/clear stop point可以恢复到原来的
后面两个是创建/清除layout和schematic的映射,就是对应的schematic在xl中可以调出来哪个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clear stop point  恢复/保持原有hierarchy的连接关系
set/remove force descend 是强制解除内部hier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