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FPGA可带多少内存

楼主(2021-11-17):
比如V7的485T,希望内存容量越大越好,是不是只取决于FPGA的高速IO?

网友:
FPGA外部支持的内存(eg.ddr3/ddr4)一般使用专用的管脚。
拿FPGA ddr3接口来说,支持的外部ddr3存储容量,取决于DDR ip物理接口的数据位宽和地址线宽度。

网友:
2楼说的在理,能支持多大的内存(ddr3/ddr4),取决于FPGA的单个DDR3/4 IPCore能支持的最大数据位宽和地址线宽度,如果控制的好的话,可以使用多个DDR3/ddr4 IPCore扩展内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