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小信号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21-11-17):
请教一个关于小信号的问题,图中的gmcf是指什么呢?图截自《集成电路设计中的电源管理设计》P50

关于上图中gm1对应下图,下图中的gmcf是什么呢?

关于上图中gm1对应下图,下图中的gmcf是什么呢?

网友A:
要看你第一级里面的运放的结构才能知道为什么小信号这样,从小信号反推,你第一级运放里面有2级,其中第一级有一个源跟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第一级里面的运放的结构才能知道为什么小信号这样,从小信号反推,你第一级运放里面有2级,其中第一 ...

谢谢回复,图片来了

网友A:
图2.26的第一级的小信号就是把5管OP分开来考虑,MP2与MN4对Vi放大后产生的MN4的栅极点即Vf点,然后Vf在输入给MN5进行放大,你以此思路往下看看 正好验证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26的第一级的小信号就是把5管OP分开来考虑,MP2与MN4对Vi放大后产生的MN4的栅极点即Vf点,然后Vf ...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