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传输门设计

楼主(2021-11-17):
请问设计CMOS传输门时,NMOS和PMOS的尺寸要考虑什么因素?

网友A:
电荷注入,时钟馈通,导通电阻;实际上你能控制的只有尺寸,pmos尺寸和nmos尺寸,遍历一下尺寸,只仿真传输们就能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注入,时钟馈通,导通电阻;实际上你能控制的只有尺寸,pmos尺寸和nmos尺寸,遍历一下尺寸,只仿真传输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