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在仿真corner时工艺库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1-11-17):
咨询一下,在使用ADE XL仿真工艺角时,发现工艺库里面有很多器件的TT,FF,SS,这要一个个都添加进去仿真不,这个很麻烦;

有没有办法可以使用TTTT或者FFFF来代替;

楼主:
据了解到可以将bipolar的tt,ss,ff和res的tt,ss,ff等工艺库合并到单一的工艺库,比如用TTT或者FFF来表征,只不过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了解到可以将bipolar的tt,ss,ff和res的tt,ss,ff等工艺库合并到单一的工艺库,比如用TTT或者FFF来表征 ...

1.xl界面可以将corner保存成一个文件,每次load就行
2.通过model group,可以将你要用的corner做成一个model group, 调用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xl界面可以将corner保存成一个文件,每次load就行
2.通过model group,可以将你要用的corner做成一个mo ...

这边可以save一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边可以save一个文件

这边可以做model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可以做model group

好的,明白了,多谢,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