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斜坡补偿

楼主(2021-11-17):
请教一下,这个电感电流采样电路,他的采样电流不是没有下降斜率嘛,那m2该怎么计算啊,难道只是等于电感电流的下降斜率的一半,和采样电流的斜率无关嘛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的啊,指导一下啊

网友(2021-12-24):
建议搜一下关于电流模峰值反馈相关的文献。简单点说胁迫补偿的作用吧,在电流模反馈的小信号建模中是存在三个极点个一个零点的,对于BOOST来说还有一个右半平面零点。在设计时我们通过合适的参数选取需要将系统做成单极点系统。在小信号模型下跑根轨迹图你会发现斜坡补偿会直接影响一对共轭极点的根轨迹。斜坡补偿不能取太大不然会将一个零点推入带宽内也不能去太小,共轭负极点进贷款内更可怕。需要进行仔细的仿真来确定

网友:
MP1 应该 很大颗MOS ,   MP2小颗  vin  ,   你查下  high side current sensing 电路,   应该还有上升下降 ,因电感电流不好sensing,
    有些设计用向量间接去取流过电感的电流.
你这是MP1/MP2 分流  V 如果取得流过电感的电流 ,    vout 输出应该也会反映出电感电流上升下降  ,
但这设计  corner   可能sensing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