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问题

楼主(2021-11-17):
各位大侠   电路里一般我们说的PSRR是针对电源的抑制  而地的PSRR为什么不考虑啊?

网友A:
因为现在一般是单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现在一般是单电源吧

不是哦   现在一个chip上很多个电源地   数字模拟等  还有专门的PAD电源地

网友B:
想了一下,我的理解是一般环境下地线都容易连到小的噪声源,例如一间房子供电的地线容易连到地面,芯片和PCB的地线一般也做得很大
另外,供电一般都是以地线为零点产生某个电压的,地线会做得比较粗,如果要产生多个电压呢,例如要产生10V 20V和30V,当然是以地线为零点分别产生方便和稳定,难道用10V作为地线加10V产生20V吗

我见过boost DC-DC因为有大的噪声入衬底,bandgap的设计增强对地噪声抵抗力的

网友:
这个你得看自己的具体设计。
仿真的时候,在电源和地上串一个小电阻,你去看一下过了电阻之后的电压,做个FFT,就能够看到需要关注的PSRR+和PSRR-对应的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一下,我的理解是一般环境下地线都容易连到小的噪声源,例如一间房子供电的地线容易连到地面,芯片和PC ...

你说的比较有道理   有些人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