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例题

楼主(2021-11-17):
请问为什么下面两个例题用戴维南,输入电流源等效出来的电压源的极性不一样啊
例题3.13的输入电流源等效的电压源是正的,Vout/Iin是正的;而例题3.15里输入管M1等效的电压源是负的,算出来Av也是负的

网友A:
3.13是CG共栅,输入信号在源级,Av当然是正的了;同理3.15是CS-CG共源共栅,输入信号在栅极,Av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3是CG共栅,输入信号在源级,Av当然是正的了;同理3.15是CS-CG共源共栅,输入信号在栅极,Av是负的
...

从输入输出极性上可以理解。但是光从电路上看,为什么第2题输入的M1管进行戴维南等效的时候为什么是-Vin*gm*ro是负的,不是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输入输出极性上可以理解。但是光从电路上看,为什么第2题输入的M1管进行戴维南等效的时候为什么是-Vin* ...

戴维南等效如图,特别注意电压源极性和等效电流源的电流方向。
MOS管的电流是到地的,那么等效出来的电压源就是gmVinRo,正极在下,负极在上。图中把极性翻转了,要在前面加个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