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接成反馈系数不为1的形式,stb得到的结果就很不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17):
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进行stb仿真得到的结果很正常,但是一旦接成反馈系数不为1的形式,得到的结果就很不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单位增益反馈的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如图2:

下面是反馈系数不为1的时候用stb测量环路增益和相位,结果很奇怪,仿真结果为图4: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cadence ic的stb稳定性分析,一头雾水,请问谁能指点一下去哪里查stb分析相关资料吗?或者解答一下怎么样解释上面的仿真结果?

反馈系数不为1的环路增益

反馈系数不为1的环路增益

反馈系数不为1的电路图

反馈系数不为1的电路图

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电路图

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电路图

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环路增益

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环路增益

网友A:
用电容分压工作点都不对,改成电阻分压吧

网友:
先把DC调好再看ST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分压工作点都不对,改成电阻分压吧

谢谢,确实是op点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