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问题

楼主(2021-11-17):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emx仿真的问题,我不改动版图,每次仿完之后用sp仿参数,每次都不一样?无论re,im,Q都会有偏差

网友:
你怎么操作的,不描述清楚,让大家去猜么

楼主:
今天检查了一下process文件没有设置random corner,这种问题有点奇怪

EMX仿真设置

EMX仿真设置

sp 仿真

sp 仿真

网友:
不清楚EMX仿真用的是什么算法。
一般来说,即使是蒙特卡罗仿真,由于初始种子一样每次仿真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可以再检查下仿真日志,对比历次仿真日志,检查仿真器版本和精度设置等是否一致,再就是看下有没有不收敛或收敛性不好的情况。

楼主:
试了一下,ground不填还是不对

网友:
从来没有出现过你说的现象,不过你的EMX设置里mesh太粗了点,都设到0.5吧

网友(2025-11-19):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