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BOX问题求助,急急急!!!(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11-18):
最近用HHGrace的Process做项目,LVS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有一个Cell是自己定制,没有使用PDK中的Pcell,所以在Run LVS的时候使用了LVS BOX进行Check,在做底层Cell的时候,LVS Pass,
但是在往上4层做一个TOP的时候LVS 提示Error(见下图),明明已经Calibre已经识别了BOX,但是仍然提升Layout missing instance,
初步怀疑是Calibre LVS RunsetFile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在线急等

网友A:
建议把ERC结果也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ERC结果也放出来。

ERC没问题,就一些正常的Floating Met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C没问题,就一些正常的Floating Metal

我不明白为什么往上3层验证没问题,往上4层验证会有错呢

网友B:
看起来layout里的cell少了,看看版图什么问题,是放了阵列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打开lvs.rep,搜索INFOR,看下XP_1fF_CAP是完全没有识别还是数量不够?

网友C:
先了解下情况才能帮你分析。首先这个定制cell 能跑LVS吗? 你是自己画了无法识别的device,还是能识别device,只是有porperty错,所以BOX? 看结果你有电路,所以猜可能是第二种吧?
如果是第二种,你看下电路和版图的 个数是否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为什么往上3层验证没问题,往上4层验证会有错呢

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
这么说吧,定了一个A cell,

B里调用了A(做成阵列),B单独做LVS Pass (把A设置为BOX);
C里也调用了A(也做成阵列),C单独做LVS Pass (把A设置为BOX);
现在的这个recive又调用了B和C以及其它和A不相关的Cell,现在LVS就出现Error了

网友(点评):
会不会往上4层的时候电路又额外多包了写XP_1fF_CAP

网友D:
不用BOX,在LVS rule里简单定义一下这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layout里的cell少了,看看版图什么问题,是放了阵列还是什么问题

这么说吧:
A是定制的Cell,B中有很多A(阵列),在B做LVS的时候,设置了LVS BOX后,LVS Pass了;
F中包含B,C,D,(B,C,D单独做LVS都Pass),F在Run LVS的时候才出现现在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了解下情况才能帮你分析。首先这个定制cell 能跑LVS吗? 你是自己画了无法识别的device,还是能识别 ...

定制Cell不能做LVS,所以把它设置为BOX。另外LVS error报错的个数和Layout中刚好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BOX,在LVS rule里简单定义一下这个器件

请教下定义器件需要额外的层次么?有例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BOX,在LVS rule里简单定义一下这个器件

正在试这种方法,但是好像并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试这种方法,但是好像并没用

定义器件的PIN就行,其他不用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layout里的cell少了,看看版图什么问题,是放了阵列还是什么问题

layout中没少东西。
具体是这样,我定了一个A cell,
B里调用了A(做成阵列),B单独做LVS Pass (把A设置为BOX);
C里也调用了A(也做成阵列),C单独做LVS Pass (把A设置为BOX);
现在的这个recive又调用了B和C以及其它和A不相关的Cell,现在LVS就出现Error了

网友E:
你的版图单元名也要叫这个名字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版图单元名也要叫这个名字才行

当然是相同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中没少东西。
具体是这样,我定了一个A cell,
B里调用了A(做成阵列),B单独做LVS Pass (把A设置 ...

查看下layout里的有部分A CELL,stream out时候是否重命名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schematic中相同的定制Cell但是调用的library不同,导致生成的netlist出现两个不同Cell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