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nte carlo仿真中工艺角的设置

楼主(2021-11-18):
咨询一下,在monte carlo仿真中,现有的工艺库有些是不包含MC库的;

如下图所示,biplor,res,mos是包含MC参数;但是cap,dio,var,esd等不包含;

那在进行仿真中需要将cap之类的库设置corner不?比如cap里面有high和low,设置之后会增加仿真的点数;

个人觉得cap库中没有MC参数,那仿了corner也应该不会影响最后MC的输出吧?

楼主:
实际上cap的库中,任意high或low都会include单独的mis_cap库,所以跑MC只要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