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ule write抓出两层交叠中心点的写法

楼主(2021-11-18):
layer1 和layer交叠后产生一个矩形,想在这个进行的中心位置产生一个0.032x0.032的layer
calibre rule write改如何写呢?求大神赐教
目前写出来是在左下角产生的错误报告,如下图:

楼主:
找到解决方案了,自我回答一下:
使用EXTENTS layer CENTERS number 可以实现

网友:
calibre应该不擅长运算这方面的功能,你的交叠区域的矩形大小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如果不一样还是找别的方法吧(例如用skill),如果产生的矩形是一样的可以看看calibre里的grow这条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