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nte carlo仿真所要分析的类型选择

楼主(2021-11-18):
咨询一下,在monte carlo仿真中,想要看bandgap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分布情况,应该选择怎样的分析类型?
第一次尝试trans,但是发现输出的图像无法查看;

第二次尝试dc,这个确实是有数值出来;

MC的sample选择了100,如果跑dc的话,是不是意味着跑了100次dc来观察这100次结果的分布,这样能正确仿真出bandgap输出电压的分布不?

网友A:
tran,dc都可以;柱状图只能看数值,不能是波形;
要看柱状图的话,输出对应的表达式要是一个数值,
比如某一时间段内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dc都可以;柱状图只能看数值,不能是波形;
要看柱状图的话,输出对应的表达式要是一个数值,
比如某 ...

那还是trans更准确哇;不过使用trans的话输出会是波形;怎么样才能将它变成数值呢?用average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是trans更准确哇;不过使用trans的话输出会是波形;怎么样才能将它变成数值呢?用average函数?
...

不看柱状图,MC仿真的时候选择wave,就可以看波形;
看柱状图,假如本身tran的波形就是稳定的一个值,
tran仿真可以用clip截取一段时间内然后用average取平均值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柱状图,MC仿真的时候选择wave,就可以看波形;
看柱状图,假如本身tran的波形就是稳定的一个值,
tr ...

好的,明白了;

不过我在仿真MC时,没有wave选项额;

如果输出是波形的话好像没法看,IC617里面的plot选项是灰色的;

trans取平均值可以输出;

网友B:
MC=100,本质是跑100次瞬态,每次瞬态波形都是单独的。如果你要看柱状分布图,那就必须是100个统计的数据。

想看电压的分布,就是瞬态波形稳定后,取某段稳定时间内的LDO输出电压,用avg函数处理能得到一个数值,这个数值认为就是LDO输出的稳态电压。然后把100个数据进行统计,得到统计结果,比如期望,标准差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100,本质是跑100次瞬态,每次瞬态波形都是单独的。如果你要看柱状分布图,那就必须是100个统计的数据。 ...

明白,还是trans更加通用一些,因为有些bandgap带chopper就不能用dc去定义;

可以用trans截取一段时间作为柱状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