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极连接

楼主(2021-11-18):
栅极可以这样连吗,影响很大吗?

网友A:
不可以,你这么做相当于用poly过电了,怎么保证同开同关呢,所以横向需要拉一个金属把各个gate的M1接在一起。

网友:
低压不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你这么做相当于用poly过电了,怎么保证同开同关呢,所以横向需要拉一个金属把各个gate的M1接在一起 ...

感谢感谢

网友B:
为啥不直接拉一片pol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拉一片poly

可能因为poly导电不够吧

网友:
不能够使用大片poly去连线

网友:
M1上用M2连一遍就行!另外,注意poly density过大的问题。还有,这些管子为啥要横着放?竖着放,然后源漏在一起不好么?!

网友:
你这么画相当于走POLY电阻了,那你这个阻抗得多大,功耗也会上去,根本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