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电路的敏感信号不知道到底最多应该可以写几个 ,才能综合成电路?

楼主(2021-11-18):
目前写的是一个万年历时钟芯片,秒、分等计数器计时器,需要POR信号硬复位,同时能够接收IIC端口 发送的指令ren_w信号修改时钟,程序如下
always@(posedge clk_1 or posedge POR or posedge reg_w)
if(POR)
begin min<=8'b1110000;
end
else if(reg_w)
  if(IIC_ADDR=8'b00000001)  //分钟寄存器地址译码
    min<=IIC_DATA;   //IIC引脚写入的时间调整数据IIC_DATA
  else min<=min;
else .....
综合出来的仿真波形有时正确,但一旦与其它模块一起综合,vcs后仿真就出现高阻态了(前仿真没问题),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

如果,置位无法做成比较干净的逻辑,置位reg_信号来自外部IIC指令,因为该指令要对多个秒时分等寄存器写,必须地址译码,所以置位条件复杂,能不能把它放在always块内把这个信号同步,可以吗?还有其它办法吗?我偶尔改下初始的复位值,高阻态消失,但感觉电路没有鲁棒性,不稳健

网友:
先看看基础的书吧,我看你这几行代码,POR低有效,你的描述块里条件确是if(POR);你的reg_w不是置位信号,写在敏感列表里干啥?还有后面阻塞非阻塞也写错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写错的地方。。。再看看语法吧。

楼主:
谢谢,上面错误是是我打错了(这个错误有一个礼拜了,一直没解决),重新更正了上述错误,请各位高手继续指正!!!

网友A:
可以同时有异步复位和置位,如果你的库里有相应的器件,就可以对应上。还有你的这个异步置位reg_w,综合出来啥样子谁也不知道,你这置位还加这么多条件,最后就算有这样的器件,可能综合出来异步置位源是一个组合逻辑,很可能有毛刺或者其他问题,或者直接综合成同步复位了。

网友:
复位和置位逻辑都在模块外面列清楚,复位和置位应该是比较干净的逻辑

网友A:
看你的仿真波形,reg_w一直在动。没有这么用的。

楼主:
如果,复位和置位无法做成比较干净的逻辑,reg_信号来自外部IIC指令,能不能把它放在always块内把这个信号同步,可以吗?还有其它办法吗?我偶尔改下初始的复位值,高阻态消失,但感觉电路没有鲁棒性,不稳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仿真波形,reg_w一直在动。没有这么用的。

已修改测试指令了,见图,谢谢指教,请继续帮助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有异步复位和置位,如果你的库里有相应的器件,就可以对应上。还有你的这个异步置位reg_w,综合出 ...

那那不能把这个置位信号放从敏感信号列表中去掉,变成同步置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那不能把这个置位信号放从敏感信号列表中去掉,变成同步置位呢?

首先,如果你的综合库里没有对应的带R和S的器件,不能综合成同时带有R/S的结果;第二,把置位源放在always块里,会综合成同步置位,可以看看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rtl描述;第三,你这已经不能算置位了,就是一个条件而已,但是我看你的reg_w好像翻的很快,不知道你的clk_1能不能采到,需不需要做异步处理。没有细看,你自己查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复位和置位无法做成比较干净的逻辑,reg_信号来自外部IIC指令,能不能把它放在always块内把这个信号 ...

把reg_w同步到clk_1时钟域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你的综合库里没有对应的带R和S的器件,不能综合成同时带有R/S的结果;第二,把置位源放在alway ...

谢谢,我的reg_w是异步信号(来自IIC接口),从敏感列表里去掉后,同步化扩充成1s后,综合后仿真可以了。感觉EDA软件综合的自动化程度不够高,时序电路的敏感信号不知道到底最多应该可以写几个 ,才能综合成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reg_w是异步信号(来自IIC接口),从敏感列表里去掉后,同步化扩充成1s后,综合后仿真可以了。 ...

verilog最终是用来描述电路的,综合成什么样的电路,自己心里需要有预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综合是和工艺器件库相关的,只有库里有相应的器件,才能综合成对应的结构,否则会综合失败或者综合成未知的样子。你这里原来的异步复位写的有问题,综合器一般看到这种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会把它同步化处理,与你的原始设计不一致。如果你非要综合成你原来想要的样子,自己用门级电路搭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_1 or posedge POR or posedge reg_w)
if(POR)

你这是准备综合出来一个什么cell呢?   写RTL 先想清楚要什么样的电路, 否则就变成写软件了

网友:
POR 是复位信号的话,在clk_1时钟进行异步复位同步释放,而reg_w在clk_1下同步后作为一个判断条件,你这是时序逻辑,判断条件不能放在敏感列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