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tow-thomas有源滤波器中的放大器??

楼主(2021-11-18):
对于有源滤波器中的 tow-thomas结构,如下图所示。一直对放大器的相位裕度问题存在疑惑!

我们可以把放大器的带宽设计的比较大,但同时放大器的开环相位裕度如何考量?我们一般关心βA的带宽和相位裕度,但是β又如何计算?毕竟上图的滤波器存在3个环路,即放大器A1、R3、C1和R1组成的环路,放大器A2、C2和R2组成的环路以及放大器A1、A2、R4和R1组成的环路。于是我非常疑惑,在设计放大器A1和A2时,这两个放大器的β到底是多少?开环放大器的相位裕度应该设计为多少才合适?
急切盼望大家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不讲开环PM。先让每个小环路稳定,固定后,再第三个让大环路稳定,即每个环路都要仿真,都要稳定;带宽3级串联,因此每个运放的GBW都要为整个闭环带宽的1.6倍以上,具体几倍要根据TF计算,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讲开环PM。先让每个小环路稳定,固定后,再第三个让大环路稳定,即每个环路都要仿真,都要稳定;带宽3级 ...

您好hehuachangkai
感谢您的回复!

听取您的建议,每个环路我都做一下stb。但又有了一个问题,如下图所示,环路2和3都包含滤波器的输出节点,那么仿真环路2和3时,从哪个节点断开合适呢?
另外再请教一下,我在输入加一个交流激励,对滤波器整体做ac分析后发现相位裕度才20°!同事跟我说这么小的相位裕度跟稳定性没啥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闭环后的输出,不知道这种说法可信不?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2024-03-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hehuachangkai:
感谢您的回复!

你好,问一下这个环路的传输函数怎么分析

网友(2024-05-07):
引用 楼主:
您好hehuachangkai:
感谢您的回复!

你好,请问你目前断点的位置是怎么选的,比如第二个OP的输出位置加一个probe,那么从这个probe出发的信号再返回probe时有好几种路径,这种情况怎么分析,

网友(2025-02-25):
这个东西可以讲讲吗?

网友(2025-05-04):
引用 网友A:
不讲开环PM。先让每个小环路稳定,固定后,再第三个让大环路稳定,即每个环路都要仿真,都要稳定;带宽3级 ...

请问您说的GBW是开环状态下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还是闭环状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