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楼主(2021-11-18):
//////////////////////////////////////////////////////////////////////////////////

// Module Name   : UART_RXD_v1_4.v
// Project Name  :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1.4
// Additional Comments:
//////////////////////////////////////////////////////////////////////////////////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UART_RXD_v1_4(
     input                   clk                             //输入时钟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
    ,input                   rx_clk                          //接收波特率时钟
    ,input                   rxd                             //RXD接收信号
    ,output reg              rx_done                         //接收完成
    ,output reg              rx_en                           //UART接收时钟使能
    ,output reg  [7:0]       rx_data                         //接收数据
    );

    //*********************************************************************
    //同步锁存,去除数据线上的干扰
    //*********************************************************************
    reg                     r_rxd;                           //RXD锁存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rst_n)
             r_rxd <= 1'b1;
       else  r_rxd <= rxd ;
    end

    //*********************************************************************
    //数据接收状态机
    //*********************************************************************
    localparam              RX_IDLE  = 3'd0;                //空闲
    localparam              RX_START = 3'd1;                //起始位
    localparam              RX_DAT   = 3'd2;                //数据位
    localparam              RX_STOP  = 3'd3;                //停止位
    localparam              RX_END   = 3'd4;                //结束
    reg         [3:0]       cnt8;                           //数据计数器
    reg         [4:0]       cnt16;                          //时钟计数器
    reg         [2:0]       state;                          //状态机
    reg         [7:0]       r_data;                         //接收数据缓存

    //状态转移条件判断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begin
            rx_en <= 1'b0;
            state <= RX_IDLE;
        end
        else
            case(state)
            RX_IDLE : begin
                if(!r_rxd)
                    state <= RX_START;
                else
                    state <= state;
            end
            RX_START : begin
                rx_en <= 1'b1;
                if(cnt16<8 && r_rxd) //起始位检测8次,只要有输入为高,立即跳到RX_IDLE状态
                    state <= RX_IDLE;
                else if(cnt16==15)
                    state <= RX_DAT;
                else
                    state <= state;
            end
            RX_DAT : begin
                if(cnt8==8&&cnt16==15) //采完8个bits后停止
                    state <= RX_STOP;
                else
                    state <= state;
            end
            RX_STOP: begin
                if(cnt16==8) //停止位检测8次表示停止位已收到,准备下一位
                    state <= RX_END;
                else
                    state <= state;
            end
            RX_END : begin
                rx_en <= 1'b0;
                state <= RX_IDLE;
            end
            default :
                state <= RX_IDLE;
        endcase
    end

    //输出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rst_n) begin
            cnt8    <= 4'd0;
            cnt16   <= 5'd0;
            rx_done <= 1'b0;
            rx_data <= 8'd0;
            r_data  <= 8'd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RX_IDLE: begin
                    cnt8    <= 4'd0;
                    cnt16   <= 5'd0;
                    rx_done <= 1'b0;
                end
                RX_START: begin
                    if(cnt16==15)
                        cnt16 <= 5'd0;
                    else if(rx_clk)
                        cnt16 <= cnt16 + 1'b1;
                end
                RX_DAT: begin
                    if(cnt16==15)
                        cnt16 <= 5'd0;
                    else if(rx_clk && cnt16==7) begin
                        cnt8         <= cnt8 + 1'b1;
                        cnt16        <= cnt16 + 1'b1;
                        r_data[cnt8] <= r_rxd;
                    end
                    else if(rx_clk)
                        cnt16 <= cnt16 + 1'b1;
                end
                RX_STOP: begin
                    cnt8    <= 4'd0;
                    if(cnt16==15)
                        cnt16 <= 5'd0;
                    else if(rx_clk)
                        cnt16 <= cnt16 + 1'b1;
                end
                RX_END: begin
                    cnt8    <= 4'd0;
                    cnt16   <= 5'd0;
                    rx_done <= 1'b1;
                    rx_data <= r_data;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