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密度问题

楼主(2021-11-19):
为什么加了dummy之后金属层密度问题还是解决不掉呢,GT层的密度解决了 就是金属层特别是顶层金属还出现一大堆报错?

网友A:
GT 的解决了 ,那能确定metal的dummy 都加进去里?有些工艺时前段dummy 与后段dummy 是分开的DRC rule  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 的解决了 ,那能确定metal的dummy 都加进去里?有些工艺时前段dummy 与后段dummy 是分开的DRC rule  产 ...

加完版图上能看到metal dummy层,这工艺也说是顶层金属和其他的要分开提,提完版图里也看到了 就是还是有密度问题,要么就是没密度问题但是顶层金属提示离得太近 。其他层都是一个密度问题,顶层的密度问题那里有几千个。加了几个M4-5层的大电容M4的密度问题解决了 其他的还是达不到。
按理说不是自动加了dummy之后密度问题会解决吗?

网友:
我猜 你没有好好的看下rule

网友:
Add dummy command file 找看看有沒有選項,看是不是設定的問題!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