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报个错 [CFGDB/GET]

楼主(2021-11-19):
uvm中的uvm_resource_db.svh报错

网友A:
set的第二个参数组件层级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的第二个参数组件层级不对吧

层级对的,并且这个virtual sequence也执行了

网友:
你是在sequencer里

网友B:
你是在sequencer里调get?没看到你有set到sequenc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sequencer里调get?没看到你有set到sequencer啊

没有调get,这是vip在处理
上面截图就是set sequence到sqr上

网友:
把env换成*

网友C:
uvm1.2换1.1d吧

网友C:
不行+UVM_RESOURCE_DB_TRACE追下看样子queue里没东西,但是为啥子显示type是str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调get,这是vip在处理
上面截图就是set sequence到sqr上

你看不到这个sequencer的代码?我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在sequencer调了get,甚至都可以推测出语句应该是这样:uvm_config_db#(string)::get(this,"default_sequence","",tmp_seq); 其中tmp_seq 是一个string 类型的变量,你可以在你set的地方写这样一句话看下效果:uvm_config_db#(string)::set(this,"env.amba_system_env.sequencer.default_sequence","",seq_name) ,这里的seq_name就是你要set的sequence的名字;
他这里想做的事应该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拿到你要跑的sequence,而不是通过你那种方式去自动跑,可能是他拿到之后还需要做一些其它的事,而且只要拿到了你的seq name是可以通过factory机制 create seq的,所以没问题

同样看你count 也有类似问题,也加下面这句试试:uvm_config_db#(logic signed[4095:0])::set(this,"env.amba_system_env.sequencer.count","",10) ,这里的10是我随便给的

这些get 没拿到vip都没报error,说明这些是可选的,你的环境看到failed关键字了会报failed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应该加+UVM_RESOURCE_DB_TRACE ,不加这个就不会打印这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不到这个sequencer的代码?我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在sequencer调了get,甚至都可以推测出语句应该是这样: ...

我这里都是amba vip在处理,我只需要set,vip会自动get,set的virtual sequence,仿真结果是vip正确执行了virtual sequence;
只是在仿真0时刻,报了一堆uvm_info,说没get到。没有任何fail和error

网友B:
我感觉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vm1.2换1.1d吧

只有uvm1.1和uvm2,换成uvm1.1也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你用过amba v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UVM_RESOURCE_DB_TRACE追下看样子queue里没东西,但是为啥子显示type是string

...

前辈,我这里的 uvm_option_db_options::is_tracing() 为啥是返回的1,能进去这个分支啊,我仿真指令没有 UVM_RESOURCE_DB_TRACE , 那在 uvm_config_db_options中的 is_traceing方法,不是应该返回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UVM_RESOURCE_DB_TRACE追下看样子queue里没东西,但是为啥子显示type是string

...

大哥,加了 +UVM_RESOURCE_DB_TRACE 仿真指令,但是仿真log一模一样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这里的 uvm_option_db_options::is_tracing() 为啥是返回的1,能进去这个分支啊,我仿真指令没 ...

你已经开了uvm_config_db_trace,tracing turn on了。一步步检查吧,可以用config_db,resource_db里面的那些方法我是菜鸟,共同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开了uvm_config_db_trace,tracing turn on了。一步步检查吧,可以用config_db,resource_db里面的 ...

大哥,那我加了uvm_config_db_trace这个仿真指令,为啥仿真log没有区别,跟不加这个指令,仿真出来的log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那我加了uvm_config_db_trace这个仿真指令,为啥仿真log没有区别,跟不加这个指令,仿真出来的log ...

?你把config_db_trace和resource_db_trace都关了应该就没着info了吧

网友D:
检查sequence`uvm_object_util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sequence`uvm_object_utils

sequence没问题的。最后也通过sqr执行了相应se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config_db_trace和resource_db_trace都关了应该就没着info了吧

是的,大哥说的对的。
我猜测是大概率,uvm_config_db检测机制会一直检测,不是等你uvm环境构建起来才检测。
所以里面只是报 uvm_info 不会影响你仿真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amba vip吗。。。

我们vip 都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vip 都是自己写的

海思吗

网友(2023-06-16):
哥们儿后来咋解决的。。俺也是amba vip遇到这个问题,它直接把整个仿真停在0时刻了,debug最后排除了DUT里面的锁死,目前也是到这个resource_db这。。有点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