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的频谱图

楼主(2021-11-19):
上面这张图是在cadence里面用veriloga的理想器件搭的 导出后用matlab计算的频谱图 采样点是16384  是一个四阶ciff
和在matlab的工具箱中加入非理想特性后的结果,差别有点大,下图是工具箱仿真的。想请教一下是上面原因造成的这些差别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首先噪底不够低,说明4阶调制器没有正常work,请检查1、运放的摆幅是否超过限制 ,SR是否足够2、时钟 3、是否有电荷泄漏(和时序有关)4、采样电容大小是否足够。。。 等等

网友B:
4阶失败了吧 你看看扬起的尾巴 10倍频间隔上扬的明显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首先噪底不够低,说明4阶调制器没有正常work,请检查1、运放的摆幅是否超过限制 ,SR是 ...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阶失败了吧 你看看扬起的尾巴 10倍频间隔上扬的明显不够

4阶应该是十倍频上扬40db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4阶应该是十倍频上扬40db吗

具体是那边的斜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