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模式的补偿

楼主(2021-11-19):
请教一下,这种结构下,穿越频率和补偿参数的计算是否有误呢

楼主:
这里的在原点的极点为啥能觉得穿越频率的大小啊

楼主:
求一个大佬指导一下啊,求求了

网友:
其实我也想知道!尤其是功率级双极点被约掉,为啥还有输出极点和零点!

网友:
加个V ywt737697631

网友:
可以一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