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22工艺 sealring 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2021-11-19):
t22工艺,pdk里没有sealring,各种包里都没搜到,求大神指点一下,在哪里能找到?
负责下载的同事说,能下的都下了。。
sealring是需要单独问tsmc要吗?

网友:
Design Rule里面有没有专门介绍Sealring的

网友:
有下载的的 可以问下tsmc

网友A:
sealring可以尝试在designrue文件夹下面找,类似叫XXXXX_SR_BKM.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alring可以尝试在designrue文件夹下面找,类似叫XXXXX_SR_BKM.gds

您好!感谢回复,gds找到了。  怎么弄到pdk里面去呢?  如果直接导入gds的话,不能调大小和层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gds找到了。  怎么弄到pdk里面去呢?  如果直接导入gds的话,不能调大小和层次
...

为啥要弄到pdk里面呢?我们通常做法是建一个新的lib,然后将gds loadin新建lib即可。当FLOORPLAN大小定好后,将sealring按照大小适当调整相应sealring里面上下左右的CELL的个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弄到pdk里面呢?我们通常做法是建一个新的lib,然后将gds loadin新建lib即可。当FLOORPLAN大小定好 ...

您好,感谢回复!弄到pdk的好处是能直接调大小和层次,而不用去改cell个数。
但现在的情况是sealring是一个单独的gds,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方法才是正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