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器件选择

楼主(2021-11-19):
ESD设计时,选择的器件和普通管子有什区别选择器件时,需要考虑什么指标?

网友A:
回答过了你的一个问题,这里继续回答一下。你需要考虑两种情况, 一种是HBM,一种是CDM.基于此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你要根据你的要求对所有PAD进行考虑。例如,我想VDD和VSS 之间用ggNMOS, 你就要考虑在HBM 和 CDM 激励下ggNMOS 能否抗住。当然在DQ 和VSS,VDD 之间你也要考虑添加泄放通路,加如以后组成一个网络,再考虑整个网络有没有弱点,这个时候最短板才是决定你ESD设计的关键。最后就是你的版图设计能否达到要求。综上,器件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你要按照需要选择。如果你是初学者建议看一本ESD方向的书第一章应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过了你的一个问题,这里继续回答一下。你需要考虑两种情况, 一种是HBM,一种是CDM.基于此会有不同的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