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问题

楼主(2021-11-19):
为什么放大器out接的管子vgs是负的,电流镜的管子电流很小。

网友A:
先看看dc跑出来的节点电压的结果 贴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dc跑出来的节点电压的结果 贴个图出来看看

(i  in+in-)
     (out端)

放大器的增益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dc跑出来的节点电压的结果 贴个图出来看看

out端

out端

out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i  in+in-)
     (out端)

你这图上就只有一条线啊
你可以设置显示一下整个电路的node电压以及operating point,再截电路的图,不是你放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