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tatic启动报错是 license的问题吗?

楼主(2021-11-19):
[root@login-server vcs]# vc_static_shell

                   VC Static UI Shell (vcst)

       Version: O-2018.09-SP2-2 for linux64 -- May 08, 2019
             Copyright (c) 2010-2019 by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Connect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Connect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Connect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Connect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 Error: License Server, unable to checkout required license(s), please see license server log for details.

[Error] (State:2), lost connection to VC Static Server. Exiting VC Static...

网友:
报license error了吧,可以去license log里看看有没有co ci 的记录

网友A:
网络连接问题,看看防火墙,iptable,或者看看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连接问题,看看防火墙,iptable,或者看看地址是否正确

没有外网的

网友:
license server是本机吗? 检查一下/etc/hosts文件,将你的hostname名字加入到前两行末尾,另外加上本机hostname的ip解析

网友(2024-06-03):
在/etc/hosts中加入127.0.0.1 hostnam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