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mos管漏极接在一起后自动合并了该如何关闭

楼主(2021-11-19):
如图

如图

如图,这两个管子的D是接在一起的,我放一起后孔直接合并了,但我还需要接出去,改怎么关掉呢?

网友A:
layout editor option ——Abut Server(不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ayout editor option ——Abut Server

如图。不选择Abut Server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完美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不选择Abut Server

感谢!发现是我打开了XL,关闭XL后可以暂时不合并,但是再放一个器件还是会合并。你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关掉

网友:
他们说的关掉的abut server是指毗连吸附,layout xl中两个管子源漏间距过近时自动合并或者排斥开,具体情况取决于过近的两端是否为同一net。
如果是单纯想保留接触孔的话应该是勾选下图这个选项。
不用layout xl的话就无所谓了,改不改都行,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