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metal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1-11-19):
版图中1P6M的metal1-6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不同图层的金属,相当于是一层M1 一层绝缘层 再来一层M2 ,再往后M3M4M5M6 这样走线的时候如果交叉可以避免短路

网友:
最下面一层M1,依次网上,一般1,2,3用来走线,避免交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图层的金属,相当于是一层M1 一层绝缘层 再来一层M2 ,再往后M3M4M5M6 这样走线的时候如果交叉可以避免 ...

那它们的材质有什么区别啊,除了材质还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数字越大的金属  阻值越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它们的材质有什么区别啊,除了材质还有什么区别啊

材质是一样的  厚度不一样(也主要是top metal 和inter metal不一样),导致方块阻值不一样,从而过电流能力不一样

网友:
尤其是M1过电能力相对弱,一般不用M1走重要线

网友:
一般除了M1外,奇数层和偶数层是相互垂直的
电流能力会有差异,具体看design manual吧,顶层电流能力一般更强,有些还有厚metal
如果只有6层的话,一般最上边的两层主要用来走power和ground

网友B:
一般 金属1 和 后面的2到6 厚度或是材质 上会有区别,也就导致了他们在通流能力上会有差异,1P6M 你得看一下顶层使用的是不是厚金属(top metal),举个例子就是 1P6M :M1,M2,M3,M4,M5,MTT1(top metal),M2-M5 的材质和厚度一般都是一样的(M1也可能一致),MTT1 应该是厚金属。

网友:
一样的,厚度不同,中间是绝缘层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A:
不同图层的金属,相当于是一层M1 一层绝缘层 再来一层M2 ,再往后M3M4M5M6 这样走线的时候如果交叉可以避免 ...

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 金属1 和 后面的2到6 厚度或是材质 上会有区别,也就导致了他们在通流能力上会有差异,1P6M 你得看一 ...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