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积分器的传递函数推导

楼主(2021-11-19):
请问各位大哥们,积分器理想情况下的传递函数分子应该是z^(-1),但是我推出来的分子却是z^(-1/2),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既然只分析两个阶段,那么不应该有n -1、 n-1/2 、n 三个相位,每个阶段对应一个相位;根据电荷守恒,得到两个阶段的电荷(电压)变化量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只分析两个阶段,那么不应该有n -1、 n-1/2 、n 三个相位,每个阶段对应一个相位;根据电荷守恒,得到 ...

vo(n-1/2)可以消掉,可是这个vin(n-1/2)消不掉,是不是第一个阶段内采样电容采集的是(n-1)时刻的输入呢?我是按照 第一个阶段采样集结束时刻(即n-1/2 时刻)的输入算的。请问是不是我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B:
电荷守恒不应该是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等式么,为啥你这出现了两个等式?
在采样相,CS和CF的电荷总和,积分相,CS和CF的电荷总和,然后两个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守恒不应该是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等式么,为啥你这出现了两个等式?
在采样相,CS和CF的电荷总和, ...

是这,明白了,多谢!

网友(2025-07-16):
感觉评论区和书上说的不一样呢,我看书上也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