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反相器链)前后仿真相噪相差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20):
使用反相器链搭建了一个环形振荡器,振荡频率大约在200MHz
跑相位噪声时发现前仿真和后仿真相差很大(版图有寄生,控制了前仿真时的电流使振荡频率差不多)
请问各位前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大的相噪恶化,在走信号线时,为了减少寄生电容,采用了最小的metal宽度,因此也只打了一个一两个via,是寄生电阻的噪声导致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正常的,有50%的偏差吧,精准时钟需要trim的,这个反相器能成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有50%的偏差吧,精准时钟需要trim的,这个反相器能成啥事

请问这个偏差的噪声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哪里,想弄清楚这点

网友:
根据ring oscillator理论,应该就跟Id有关,你可以看下noise contribution,是哪个比较大就降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