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uck电路会受负载影响吗?

楼主(2021-11-20):
我在cadence里面仿真buck电路,像这样

这里负载给到1G了

这里负载给到1G了
负载给到1G Ω了压降才正常  ,周期10us,高电平3.6us,占空比0.36。现在输出才正常,如果负载给10K,输出电压就只有几十mV了。请问这是什么的问题呢?救命

楼主:
负载不应该这么大的呀,怎么改电路能让这个压降降下来呢

楼主:
这个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A:
你把上面的那个管子换成PMO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面的那个管子换成PMOS试试

现在行了果然是换了pmos就好了。但是为什么呀,朋友你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行了果然是换了pmos就好了。但是为什么呀,朋友你知道原因吗
...

你把N12的B/S接在一起,然后再去接其他电位了;NMOS的衬底应该只能接0电位的,除非你带了DNW,但看模型名字,你这个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行了果然是换了pmos就好了。但是为什么呀,朋友你知道原因吗
...

你先去搜两篇硕博论文看看吧,先把理论搞清楚,你这还啥都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