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MX仿真mom电容值偏小的原因

楼主(2021-11-20):
使用EMX仿真软件仿真mom电容,仿真出来的电容值总是比model的值偏小20%左右,希望有人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使用集成到virtuoso layout界面的那个EMX插件定制电容,做的仿真?

网友:
估计是process文件中金属设置了BIAS,把它设为0仿一下

网友B(2021-12-21):
各种mesh设多少?是不是不够小

网友C:
process文件里面看有没有对你的两层电容极板的金属做处理
没用就加一句capacitor Mx My Mx*My
Mx与My是你的电容金属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cess文件里面看有没有对你的两层电容极板的金属做处理
没用就加一句capacitor Mx My Mx*My
Mx与My是你的 ...

你好,你指的是proc文件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文件是加密文件!或者你能告诉我你说的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放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指的是proc文件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文件是加密文件!或者你能告诉我你说的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放 ...

就是proc文件,加密的话就没办法了,需要跟foundry确认proc文件里面是不是加了这句话,EMX文档里面有描述过电容需要这样处理,不然EMX对电容处理跟普通金属一样,抽取的结果会有较大偏差,目前我用过的工艺发现ST跟TJ提供的这个文件没有增加,设计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后面参照EMX文档对proc做了修改后抽取结果与model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指的是proc文件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文件是加密文件!或者你能告诉我你说的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放 ...

你可以试试对proc文件进行破解,要是无密码加密破解应该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集成到virtuoso layout界面的那个EMX插件定制电容,做的仿真?

是的,你有没有解决办法?有的话指导小弟一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mesh设多少?是不是不够小

你说的是不是EMX界面的设置?我Edge mesh 0.01,Thickness 0.1,Via merge 0.5,应该设的比较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对proc文件进行破解,要是无密码加密破解应该比较容易

台积电的好像没有加密,但是中芯国际的是加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指的是proc文件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文件是加密文件!或者你能告诉我你说的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放 ...

你好,直接打开proc文件,把你说的这句话随便加在哪一行都可以?需要什么特定语句修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cess文件里面看有没有对你的两层电容极板的金属做处理
没用就加一句capacitor Mx My Mx*My
Mx与My是你的 ...

你好,这句话在proc文件的哪里加?我使用的是M2到M8,总共7层金属,是直接写成capacitor M2 M8 M2*M8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EMX界面的设置?我Edge mesh 0.01,Thickness 0.1,Via merge 0.5,应该设的比较小了
...

那你设置过bia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直接打开proc文件,把你说的这句话随便加在哪一行都可以?需要什么特定语句修饰吗?
...

我看一般都加在最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句话在proc文件的哪里加?我使用的是M2到M8,总共7层金属,是直接写成capacitor M2 M8 M2*M8吗? ...

不是的,比如你的电容上级版叫mim,下极板叫Metal1,你就加capacitor mim Metal1 mim*Metal1
只加电容上下极板的金属,别加别的

网友(2022-12-12):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

网友(2023-08-02):
对于高精度的电容抽取:EMX edge-mesh < finger-width, 一般高频100G射频设计抽取取到0.01已经较为准确了。

网友(2024-05-05):
用EMX如何输出电容的图像呀?

网友D(2024-07-18):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对proc文件进行破解,要是无密码加密破解应该比较容易

你好,那如果我的MOM用了多层金属,那是不是要把多有金属层都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比如你的电容上级版叫mim,下极板叫Metal1,你就加capacitor mim Metal1 mim*Metal1
只加电容上 ...

那MOM电容如何处理呢,我看楼主问的是MOM电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那如果我的MOM用了多层金属,那是不是要把多有金属层都加上

多谢几句,都加上去,他这个语句是针对mim的mesh的,MoM的没有,我觉得可以利用他mim的语句同样增加某些层的mesh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几句,都加上去,他这个语句是针对mim的mesh的,MoM的没有,我觉得可以利用他mim的语句同样增加某些 ...

我跟HFSS的仿真对比了一下,EMX的电容仿真在mesh精度设置为0.01的时候差别其实不大,感觉可以接受,我没有加你上面说的那些

网友:
估计要用3D的option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跟HFSS的仿真对比了一下,EMX的电容仿真在mesh精度设置为0.01的时候差别其实不大,感觉可以接受,我没 ...

你mesh精度设置成0.01仿真电容肯定差别不大了,但是要是有一些他复杂结构你再使用0.01精度的话仿真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mesh精度设置成0.01仿真电容肯定差别不大了,但是要是有一些他复杂结构你再使用0.01精度的话仿真速度是 ...

不过EMX和HFSS比,电容大小倒是没啥问题,就是损耗评估有点不准,传输线也是,相对HFSS来说损耗评估少了

网友E(2024-09-06):
引用 网友D:
不过EMX和HFSS比,电容大小倒是没啥问题,就是损耗评估有点不准,传输线也是,相对HFSS来说损耗评估少了
...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里不是HFSS 评估影响更大了? HFSS 和 EMX 比较的话,尤其是传输线,感觉EMX仿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这里不是HFSS 评估影响更大了? HFSS 和 EMX 比较的话,尤其是传输线,感觉EMX仿真是 ...

没懂你意思,EMX仿真出来的Q值太高了,显然是损耗评估少了,相对EMX来说,HFSS用的算法是3D的,我认为他损耗的评估更准一些

网友(2025-02-19):
大佬,如何用EMX仿真电容,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