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为什么SV写的两个monitor收集的数据时间是一样的

楼主(2021-11-20):
求助!!DUT的输入输出我用两个monitor收集的时候,按理mon_i是先收集好,mon_o是后收集好的才是啊,为什么我的两个monitor是同时收集好信号发给re和sc的??是按白皮书给的例子搭的
用的是白皮书的DUT:
monitor:
scoreboard里看两个tr的时间也是同时的:
env里已经例化了两个不同的mon,也用了不同intf了:
仿真的结果,显示上面两个mon收集好信号的时间是同时的:
verdi里看信号是正常的啊,这个相同的时间看起来就像是两个mon全是收集DUT输入信号一样,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从哪里查,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一下你例化的地方,interface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例化的地方,interface怎么连的

好的,感谢大佬!!

intf定义:
top例化:
test:
env:

verdi波形:

网友B:
检查一下vif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vif_o

有检查没看出来问题,上面发了intf的连接,大佬能帮我看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

intf定义:

你这个波形上的valid,是vif_o的valid吗?如果是vif_o的valid,就有点不对哦

网友A:
我怀疑跟你interface里面没有定义modport有关,你定一下modport试试(假设分别为drv_cb和mon_cb),drv_cb里面信号定义为output方向,mon_cb里面信号定义为input方向。在drv和mon里面分别使用drv_cb和mon_cb里面的信号,而不是直接使用bus里面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跟你interface里面没有定义modport有关,你定一下modport试试(假设分别为drv_cb和mon_cb),drv_cb ...

抱歉,verdi里漏放个valid信号了,是这张,上面的图是mon_i的

用了modport还是不行。。

楼主:
抱歉,verdi的图里漏了个vif_o的vaild信号,上个图里的valid是vif_i里面的,后面的回复补了个完整的截图,vif_o的vaild信号和data是同时的

网友:
interface写的太简单,不规范,导致的信号采样时产生的竞争冒险的现象。帮你改了一下,符合你的预期了:

楼主:
感谢!!是interface未定义clocking导致的竞争冒险,加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