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采样开关满足什么要求?

楼主(2021-11-20):
我想问问设计一个10bit 1M采样率的adc,他的自举采样开关应该怎么设计,应该满足什么要求

网友A:
不需要自举,传输门就够了

网友:
除了考虑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有一个最关键的点是,导通电阻需要足够小(否则会引入较大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自举,传输门就够了

l老哥 ,那个电容驱动多大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