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库tran仿真波形为虚线

楼主(2021-11-20):
各位前辈,小弟在使用tsmc工艺库时,发现tran仿真的波形为很细的虚线,.cdsenv和display文件已经看过,是solid,如何改成实线

网友A:
右键你的曲线,按照图片里面选择solid就可以变成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你的曲线,按照图片里面选择solid就可以变成实线了

我知道这样可以,但我不想每次都点,我已经通过cdsenv和cdsinit文件进行了设置,不是打印出来的波形应该就是solid了吗,而且在其他工艺库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怀疑是和tsmc的工艺库有关

网友B:
在project下的.cdsinit里面添加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这是viva中改粗细的,solid也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roject下的.cdsinit里面添加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这是viva中 ...

早就设置过了,没用

网友:
删除路径下的display文件然后按如下操作。
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ment->Edit
从上至下依次选择display -> All LPPs -> tsmc18
在Select LPP框中搜索y0~y9,将Linestyle改成solid记得每次更改后apply一下。
然后只要是attach到tsmc18工艺库的设计库都会采用这套方案了。
如果还不行,请确认设计库是否已经attach到tsmc18工艺库。

网友:
首先删除路径下的display文件接着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ment-Edit
接着从上往下依次设置为display-All LPPs-tsmc18
接着在Select LPP中搜索y0-y9将Line style设置为solid
每更改一次记得modify current packet一下
最后将工作library attach到tsmc18库即可

网友C:
为啥审核不通过???!!!

首先删除路径下的display文件
接着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ment-Edit
接着从上往下依次设置为display-All LPPs-tsmc18
接着在Select LPP中搜索y0-y9将Line style设置为solid
每更改一次记得modify current packet一下
最后将工作library attach到tsmc18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审核不通过???!!!

首先删除路径下的display文件

前辈所说方法我之前就试过,提问里也说了,而且Results Browser里tran波形打印没问题,其他仿真DC,AC,STB波形都正常,唯独tran的波形是虚线

网友(2023-11-14):
同更改线条部分一直不成功,单独这两句可以成功修改CIW的设置,查询变量也显示已经设置成功了,但绘图还是dot+fine。

  1.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2.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3.

后来发现再加这一句就可以了,很莫名其妙:

  1. 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 )

原文链接在这里

网友: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display.drf的某一层设置,但是这一层和drc标识层是一层。就是你改了这个那DRC标识就变成实线了,所以不如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