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拉扎维书中的一个问题,麻烦大佬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21-11-20):
这个电路图中,C1是引入的反馈,但是怎么判断出来它是电压电压型反馈呢,这个c1它和输出端是并联的吗?和输入端是串联的吗?这,感觉看不出来c1和输入输出的串并联关系啊,麻烦大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用模电的基本知识去想

网友:
模电基础知识便可解决

网友A:
简单推导一下,当vin变大,vout变大,由于有C1存在使得M2栅压变大导致,vout下降,形成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推导一下,当vin变大,vout变大,由于有C1存在使得M2栅压变大导致,vout下降,形成负反馈。 ...

嗯嗯,我知道它是一个负反馈,我是不太明白如何判断出来它是一个电压电压型负反馈,您能具体说一下吗?麻烦您了

网友(2021-12-30):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首先电压电压反馈定义就是检测输出电压然后返回电压,所谓的并联串联是以反馈信号是电压or电流去判断的(输入信号同理),反馈信号是电压那么就是并联反馈、输入信号是电压就是串联输入,而不是以电阻或电容的角度。电阻和电容都只是起分压作用。

网友:
首先判断电压反馈,因为反馈网络C1,C2 在Vb点与该点阻抗是并联的,所以是电压负反馈。

网友:
第一:反馈类型的定义:电压电压反馈,第一个电压时输入端混合变量是电压,第二个电压是采样输出端的变量类型,显然图中混合的是电压,采样的是电压,所以是电压电压反馈;
第二为什么是。串联并联反馈,
定义,第一个代表的是混合的方式,第二个代表的是采样的方式;
图中,输入与反馈的电压叠加,效果就是串联,会烦恼图中看不出来,我们定义的叠加原理来定义,用串联的方式来形象,而不是串联的形象来定义混合方式,
采样的方式反馈网络与输出并联。

网友(2022-02-08):
电容分压和电阻分压的区别,但是在高频的时候,电容的阻抗等效于电阻,那么就可以说明是一个分压电路,VV feedback是并联的,Vout是相当于跟GND的对比,而电容分压也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