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综合的脚本

楼主(2021-11-21):
50资产
大神们,我只会写stdcell综合的脚本,,代码中填加了io_pad后,我不知道design compile这个软件设置调用io库的脚本命令都有啥,网上也只能找到调用stdcell的脚本命令

网友A:
io不是hard macro么?直接读lib。还综合成std ce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不是hard macro么?直接读lib。还综合成std cell ?

也有io综合呀,我之前看到一个资料说读io_lib和pad_lib,但我不知道这两个库在在哪,我在我的io库里找到一些lib都是好的,坏的,典型的这种库,没有分哪个是io哪个是pad。也有可能就是您说的直接读lib,我对这一部分不太懂,这个读lib的命令是啥

网友B:
你说的是专门的IO COMPILER吧,不是用DC来综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专门的IO COMPILER吧,不是用DC来综合的!

就是dc,我不知道该怎么调用io库里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