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里,如何搭建一个理想的OTA

楼主(2021-11-21):
我想搭建一个理想的OTA来和自己的电路作比较,但是发现很难搭这么一个OTA。
我目前使用的是这样的(这里带宽设的很高是希望OTA的带宽在低频只受到输出电容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OTA并不能很好的工作。
首先,在一阶低通滤波器中,带宽和计算出来的带宽不同。其次,在二阶低通滤波器中,这个ota并没有使得幅频特性曲线以每十倍频程40db下降,而是只有20db

请问除去用Verilog A之外,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A:
首先,你用器件搭建的ota,那就是实际的ota,不是理想的。其次理想的ota用verilog-a实现是常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用器件搭建的ota,那就是实际的ota,不是理想的。其次理想的ota用verilog-a实现是常规做法。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