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中加了dummy电路怎么对应修改过lvs

楼主(2021-11-21):
电流镜的版图中为了匹配加了dummy管子,电路应该怎么对应修改,为了过lvs

网友:
PCELL的话那最好在schematic里也加上管子

网友:
可以在LVS option中选择 gate栏中有相应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看
电阻两端  floating
mos三端floating
选上对号 LVS运行中就会将三端短在一起的器件(两端短在一起的器件)自动过滤为dummy器件
不过有人习惯在schematic中加上相应的dummy器件 跑top LVS时 option尽量简洁避免出错

网友:
marker掉就好~

网友:
两种办法,一种是你在电路上加上同样连接关系的管子,另外一种是在跑LVS的时候把LVS option里面对应的AB AC这些管子对应的dummy选项给隐掉。

网友:
LVS option中选择 gate栏中 AG 勾选

网友:
可以屏蔽掉

网友(2025-10-27):
这个最好事电路一起修改,让电路跟版图完全一致。这样同意debug,因为dummy的连接方向可能会产生漏电流,或者额外的寄生电容。在有些情况下是致命的错误,所以这个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