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的layout怎么画?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22):
OSC的layout怎么画?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一点:是打算用tsmc7nm工艺画OSC的

网友:
画版图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吧。注意电源地走线,大电流线,看看有没有电流镜差分对大管子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这些需要匹配的东西。

网友:
OSC 是数字的振荡器,纯逻辑的,没有模拟的注意点把,按照连线的关系就近摆放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同时用到p和nmso管的差分对,尽量对称一些吧,我感觉之间的走线都几乎是对称的连接,尽可能减少影响因素。

网友(2022-08-24):
mim电容需要注意